充电器诱骗20V输出凝问

楼主(2024-04-16):
    网上买了个66W充电头,最大支持20V 3.3A输出,用华为手机可以超级快充5.2V3.3A左右,最高大概最大18W,但后面电流就下来了,感觉还没我9V 2A充电模块充电快,翻了下手机充电记录5V 3A超级快充30%-100%用时2小时多,9V 2A快充用时1小时12分多点
    手机充电检测显示充电器是10V4A的,刚好家里有台老笔记本配的电源是20V 3.25A,想用诱骗电路让充电器20V输出,试试这个充电能否达标。
    手上没诱骗器,百度查得QC3.0协议,数据线D+3.3V D-3.3V就能20V输出,刚好手上有7133芯片支持最大30V输入3.3V输出,不知道把这芯片接在USB插头上给D+D-充电3.3V能不能诱骗20V输出,还就是D+ D-电压是要一直3.3V还是只有开始握手时要3.3V。

网友:
充电器和电源适配器不一样,充电器不能长时间满功率工作,还有,触发只要一开始握手就行,握手成功了就不需要了

网友A:
充电头输出20v,你要搞清楚是PD20v,还是QC2.0,3.0,协议不同,诱骗器就不同

网友B:
淘宝pdd那种基本假的
18w顶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输出20v,你要搞清楚是PD20v,还是QC2.0,3.0,协议不同,诱骗器就不同

A口4线应该是QC协议,不可能P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pdd那种基本假的
18w顶天

你啥知道是假货呢,现在就是在想要不要退货,天猫2.8元的货色用了个2块红包自己出着8毛,不重,应该是没配配重块

网友C:
华为是私有协议的。。不是你随便能诱骗出来的。。

真我还有240w的呢。。。你要不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是私有协议的。。不是你随便能诱骗出来的。。

真我还有240w的呢。。。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意思是这充电头的快充芯片只支持华为协议,QC2.0和QC3.0一般的快充头都支持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A口4线应该是QC协议,不可能PD

联想的pd充电器就是三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口4线应该是QC协议,不可能PD

PD协议只充电的话只需要3根线,正、负、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pd充电器就是三线的!

三线PD是电源线加CC线,我这是标准的A口,就两电源线加D+D-

网友E:
别看软件,便宜的插座弄个电力记,精确点的输出口串个那种USB电力参数的表才看到实际充电功率

网友F:
楼主比较下笔记本充电器与手机充电器的个头,你感觉小马拉大车可靠吗?
反过来笔记本充电器加充电板给手机充电十分可靠。
可以参考下我的4路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711-1-1.html

网友:
品牌,个人感觉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看软件,便宜的插座弄个电力记,精确点的输出口串个那种USB电力参数的表才看到实际充电功率 ...

有市电的电力计,U表也有,市电最高好像到22.5W,U表5.3V 3.3A 华为SCP超级快充模式,我这手机支持22.5W超级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比较下笔记本充电器与手机充电器的个头,你感觉小马拉大车可靠吗?
反过来笔记本充电器加充电板给手机 ...

这种快充模块我也买了3个,它这模块有点小贵,我买的是最便宜那种,当时也不懂,买了两个单跑,一个双路,也是上当货广告说支持SCP 5V 4.5A,结果只支持到FCP 9V,双路装盒用,单路一个改车充,一个接DC口,平时用个12V 1A电源就够拖,要充华了就拿笔记本电源20V 3.25A的充,可正常也只到9V 1A左右漂……

网友:
诱骗线没搞好,充电直接打折,断充现象最麻烦
如果不是真要便携,真不想折腾诈骗线……

网友G:
ch224k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啥知道是假货呢,现在就是在想要不要退货,天猫2.8元的货色用了个2块红包自己出着8毛,不重,应 ...

退
又不是啥好东西,纯纯电子垃圾,坏了连手机一起带走就划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224k芯片了解一下

诱骗芯片算了,我现在手头有几个假18W快充模块,快充芯片机器打磨了,广告说是支持SCP,可只支持FCP 9V2A,不支持SCP的5V4.5A,现在有个想法把快充模块芯片换成IP6525S,好像我的几个快充模块是IP6525T的,电路通用,芯片1.6一片,现在300W焊台也收到了,准备从模块下手,有想过换IP6505或是IP6505T,这两种芯片比IP6525S贵,功率也只到2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