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da7294 惠威m200mkiii无声故障请教

楼主(2024-04-16):
故障现象主副音箱都没有声音,没有图纸手绘惠威m200mkiii开机保护,电路采用4块tda7294集成块9、10脚相互并连共用静音和待机电路,检测发现下面三极管损坏已拆除,9脚电压正常,10脚电压偏低只有1.1v,造成静音无输出,上面外围元件已检查无坏,4块7294 10脚断开单独测对地电阻一个3.9k左右其它3个5.1k左右 ,断开那个异样的7294ic,10脚电压上升到2.0v还是低(ic资料10脚电压要高于3.5v)检查不出造成10脚电压低的原因,试过10脚外接一个5v电源 整机就可以正常工作出声  百思不解 求教维修大佬指点一下 能不能解析一下惠威这个开机延时电路 谢谢

网友:
把电容全拆下来检查

楼主:
谢谢,表测量好的不过还是准备替换排除问题

网友:
有些电容故障用万用表测不出问题的,用电桥就可以

网友:
没几个原件,挨个查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更换外围电容电阻都没解决最终逐个替换了4片tda7294 10脚电压恢复高电平 没想到4片ic 10脚全部软击穿

网友A:
可以说一下芯片是什么价位哪家入手的吗?

网友B:
估计是原来的电源有问题,特别是滤波电容长期工作不良,导致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一下芯片是什么价位哪家入手的吗?

潮兴隆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原来的电源有问题,特别是滤波电容长期工作不良,导致IC坏了

惠威的m200mkiii是电子分频,4只喇叭对应了4颗tda7294 待机和静音电路并联共用且电阻取值没有采用ic官方的数据,9和10脚阀值大于3.5v就可以(惠威这个电压26v长期工作我觉得有点高)

楼主:
所以打算把静音和待机电路简化改成上面tda7294意法官方提供电路

网友:
厉害,怎么会全部击穿了

网友(2025-02-18):
有些故障只有替换

网友:
拆下静音控制管,只接上拉电阻,电压还低就是有的芯片静音脚出问题,不然检查控制管导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