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聪明钟 改了锂电池

楼主(2024-04-16):
改了锂电池,改造完成发现 开关坏了,飞线把开关去了,
发现不能设置时间
只能手动等12点 自动调整时间

又回去拆了 发现调时间切换的开关松了,按了几下可以调时间了 搞好了

网友A:
这个改的,666,电压高了么?

网友B:
这个我都买了好几个了,你看这个屏幕刚被孩子给砸坏。

网友C:
这样改了,还是要充电麻烦。

网友:
加个 太阳能板  光线好点 可以不充电了

网友D:
这改装代价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的,666,电压高了么?

原来就是锂电池的,估计改成铁锂电池电压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还是要充电麻烦。

正负极还在外面 鳄鱼夹夹上 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改装代价有些大

铁锂电池比 闹钟贵,就是改着玩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负极还在外面 鳄鱼夹夹上 直接充电

不是有5V DC口,还要在外面夹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5V DC口,还要在外面夹着充?

拆了,5v DC口,电池保护板也拆了所以直接供电 估计电压高了,铁锂电池的充电电压应该不用这么高,原来的保护板估计是4.2v。

网友F:
还有空间啊 可以改

网友:
这电池改得,准备充次电用3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空间啊 可以改

里面没空间了,这个液晶后面有个反光室,空间就占满了,原来配的锂电池 很小很薄,已经鼓包了,拆了,这个电池 2600ma 估计能用好久了。

网友G:
竟然没看见8025.

网友:
屏幕和背光占的空间也太大了,安全是浪费

网友H:
这个是外挂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买了好几个了,你看这个屏幕刚被孩子给砸坏。

这种都是斑马纸的屏幕 不太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没看见8025.

暂时看时间还是准的,并不需要上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外挂油箱

估计能用久一点,后续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