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4-04-16):
手里有3个锂电池的充电器,都是13串54V的,缺一个17串71V的充电器,准备改下吧。

3个充电器都拆开
第一款,带风扇主动散热,输入220V 3A(充电器功率最大能600W?),输出54V 5A,看了下输出电容100V,改71V输出电容不用改

第二款,输入100-240V 2.5A,输出54.6 3A,没有风扇,散热片非常厚,而且散热膏打了非常多把散热片都粘死了,就不撬开了

第三款,输入100-240V,输出48V 3A(实际测量54V)也没有风扇,散热片没有第二款厚,输出电容也要改

因为第一款不需要改输出电容,那就直接用第一款改吧
先把板子拆出来
正面,下方有3个电位器

背面

拧了下三个电位器,靠近变压器那个是调节电压的,最高可调节到62.7V

分析下电压调节部分电路,使用431调节电压,

找了下431典型电路,3.9K电阻和电位器相当于R2,两个47K电阻相当于R1,当电位器拧到最小也就是0Ω即R2就是3.9K此时电压最高

根据公式Vout=(1+R1/R2)Vref=(1+94/3.9)*2.5=62.75和实际一致,那么要改成输出71.4V,我打算改那个3.9K电阻,根据公式反向计算R1=94/(71.4/2.5-1)=3.41K,找了一个3.3K的电阻更换
调节到最低和最高电压分别是56.9V和73.3V

最终调节到需要电压结束

网友:
非常好,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技术不 错,改 造的挺到 位

网友A:
带431的好改啊

网友B:
这几个充电器都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改过几个431的电压,多数不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431的好改啊

的确,我这半吊子看了下都改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充电器都不错

拿在手里都很有分量,不好的也懒得折腾,改了还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三款做工都挺不错喔

网友C:
看来这个板子原厂就是多电压的,有更高电压输出的版本,要不然不会配耐压那么高的电容,调压那么高还不保护

网友:
这几个充电器做工都不错啊

网友:
带431的好改这几个充电器做工都不错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板子原厂就是多电压的,有更高电压输出的版本,要不然不会配耐压那么高的电容,调压那么高还不保护 ...

是的,调高电压后保护的我也遇到,不知道这种怎么改保护?

网友:
几个充电器做工都蛮好,有431的相对好改些,不知道最终能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