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教铜,镀锌、镀镉、镀铬、镀镍,镀银,镀金,的抗锈。.

楼主(2024-04-16):
由于电气方面使用的铜连接件,比较多,暴露在常温下,在一定湿度空气中,那些紫铜,及其衍生的铜合金。主要就这俩类型。不可避免的产生铜锈(铜绿)

在抗击铜锈方面有那个高人指点一下。
主要还是,铜镀锌、镀镉、镀铬、镀镍。。这几个,后面的(镀金,镀银)仅限了解一下,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使用电镀,热镀,还是化学置换?(那种比较适合个人家庭操作?)
那种方式附着牢固?
本着耐用,性价比高的方向去的。

网友:
镀镉=镀铬?所以还是念度luo更合适

网友A:
镀金肯定是最好的啊。金的稳定性是最高的啊。。。看一下镀上去的金属活性。稳定性高的肯定比稳定低的好啊。

网友:
镀锡啊,铜排才外加1元/公斤,便宜

网友:
这要看在什么环境下用,根据环境选适合的材料!

网友B:
一般是镀镍,如果自己操作的话就是镀焊锡最简单了,直接加热铜件沾松香浸锡锅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镀金肯定是最好的啊。金的稳定性是最高的啊。。。看一下镀上去的金属活性。稳定性高的肯定比稳定低的好啊。 ...

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建议进一步可以换成金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建议进一步可以换成金制件

纯金制件吗,这个成本,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镀镍,如果自己操作的话就是镀焊锡最简单了,直接加热铜件沾松香浸锡锅就可以了 ...

这个太难看了,特别是做面板件肯定没人摸那粗糙的表面看着都倒胃口。其次不耐磨,很快发黑。

网友:
原理差不多,各有各的具体方法。

网友:
镀锡,最简便,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难看了,特别是做面板件肯定没人摸那粗糙的表面看着都倒胃口。其次不耐磨,很快发黑。 ...

好的水龙头都是黄铜材质,外边镀的什么不知道,但使用很多年都不上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难看了,特别是做面板件肯定没人摸那粗糙的表面看着都倒胃口。其次不耐磨,很快发黑。 ...

那工业上常用的就是镀镍了

网友:
现代工业品都是镀镍的,应该是最牢固、最耐磨、最经济的,镀金成本太高,而且也不耐磨,象内存的金手指插拔几次划痕就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金肯定是最好的啊。金的稳定性是最高的啊。。。看一下镀上去的金属活性。稳定性高的肯定比稳定低的好啊。 ...

我也这么认为的,镀金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