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可以修改苹果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数据吗

楼主(2024-04-16):
可以修改苹果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数据吗。电池是闲置很久的。安装进去没反应。接入电源适配器开机了。非常的卡顿,一分钟后才显示电池循环次数是0。但是不充电。进入系统进入系统配置看电源信息显示不充电

网友A:
改了有啥用?改序列号吗?没有这个必要!新电池可以重新写序列号!

网友B:
电路板上最多只脚的芯片型号是什么,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有啥用?改序列号吗?没有这个必要!新电池可以重新写序列号!

不是改序列号,是电池放久了,刚找到居然说不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最多只脚的芯片型号是什么,报上来

好的,遵命。是德州仪器的芯片bq20z4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遵命。是德州仪器的芯片bq20z451

bq20z45恭喜你,想要搞,就购买或制作ev2300或EV2400吧,万里长征第一步就是这个工具,没有工具没法搞,另外数据无价,你若想报着直接换18650或那些什么带电换芯的想法、神技,大可不必。

楼主:
引用 网友B:
bq20z45恭喜你,想要搞,就购买或制作ev2300或EV2400吧,万里长征第一步就是这个工具,没有工具没法搞, ...

我的电芯是未循环过的不用换电芯。但是它给我显示为0我觉得很郁闷咯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但要有专业设备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芯是未循环过的不用换电芯。但是它给我显示为0我觉得很郁闷咯

你这已经被锁了,或者已经断开一次总的+和总的-极了,换句话说就是数据破坏了。
这种BQ系列电池管理,就是出厂的时候电池装好后,然后加载电压,芯片激活,然后将所有电芯充满,单节18650充到4.210v,充电完毕,然后进行放电,需要一直放,中间不能间断,一直放到芯片最低电量的状态,即你在系统中看到最低电量提示或者放到自动关机,OK曲线被芯片读取到,然后你再重新充满,这样就完成一次激活循环,接下来你就可以使用电池了,包括循环次数,充放电保护都是正常的,但是中间你不能断开总+或总-,还有中间各节电芯,若断开,那么保护锁闭装置启动,你需要重新来过

言简意赅就是SMB系统,很多坛友,抱着什么并联电芯又带电换电芯这种神技,我看来真的很搞笑,人家TI在就将你可能遇到的情况 包括检测单节电芯内阻、电压、电流、短路。。。。。各种遇到的情况都是用软件写到了芯片代码里面,你只用一次彻底的充放电,芯片就自动识别你的18650电芯是哪种型号代表的曲线,然后就按照这条曲线监控整个电池组。大致的芯片工作是这样的,我只能言简意赅的描述,太多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已经被锁了,或者已经断开一次总的+和总的-极了,换句话说就是数据破坏了。
这种BQ系列电池管理,就 ...

不懂。那我断开总的正极或者负极再接上是不是可以重新当是一个新电池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那我断开总的正极或者负极再接上是不是可以重新当是一个新电池使用的? ...

------不能

楼主:
0循环次数的电池芯就算不是全新的那也是不错的这样白白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循环次数的电池芯就算不是全新的那也是不错的这样白白浪费了?

你还是不明白,这年头18650和数据比起来就是白菜价,要么你就不要用回原装bq芯片,要么你把18650取出用于其它,你若想用回18650又想用bq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只能发给人家有工具的弄,只是不值得,还不如买个第三方兼容的。这个留着杀鸡取卵搞电池出来用

网友C:
苹果电池是加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电池是加密的吧

是的。有加密的。那个TI的芯片就是。很多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都用这个芯片

网友:
电池都加密,太坑了

网友:
十几年前换过一次联想的笔记本电池,用了几个月吧,后面无法识别,不知道是不是被锁了

网友(2025-02-13):
非要加密,搞垄断

网友:
长时间不用 电池放光 电池管理芯片锁了     买个拆机电池换上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