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1900的小主板,如何改成VGA接口连接显示器

楼主(2024-04-16):
不知道用什么连接线或者用什么驱动板之类的。求解

网友:
左上角不是有vga吗,,如果旁边不差元件,直接焊个接头就可以了吧!

网友:
焊个这样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对,焊个DB15的座子不就能用了吗

网友:
风扇旁边焊一个vga座子试试,或者TB一个lvds转vga

网友:
有EPD转hdmi输出的转接板,但价格太高,不值当。就用原来的一体屏不好吗?

网友:
搂主这是想双显示吗?

网友:
左上角不是有个VGA接口的焊盘么?不缺元件的话,直接焊接个VGA接口座子就行。。。。缺元件的话就麻烦了。。。不过也难不倒各位大神。。。

网友:
试着先看下出料没
如果出料了补个接口就行 飞线也行
没出料就不好办了
实在不行就转接呗

网友:
看起来好像没焊小元件,焊了接口小元件要自己补上

网友:
PCB板上预留了15针VGA口,焊上一个3楼的VGA头就是了,如果还不行就去淘宝弄一个转换头(淘宝上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看着好像不缺件,可以焊个头子试试

网友:
左边有空VGA焊盘,可惜看不清旁边是不是缺少电容电感等小零件。

网友:
楼上各位眼神真好我回去找了好久才发现预留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