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主板不带VGA想接VGA显示器,求连接方法

楼主(2024-04-16):
求解方案

网友A:
那不是有个焊盘吗

网友:
把接口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个焊盘吗

这种工控板子,如果没有外口,可能会缺焊。。。  要爬一线线路,看看器件是否有缺失。。

这看着像自助机里的工控主板。。  所有口都外挂。

网友:
这个可能不好接

网友:
3楼说的对,可以试试飞线连接YGA

网友:
看看焊盘周围有没有缺元件,没缺补个口就行,缺了就凉凉

网友:
原来没有接口,估计有缺原件。

网友:
试试USB显卡

网友B:
把vga座子和原件补上再说,这个设计是用lvds直接屏幕的,要是用lvds转vga就太麻烦了芯片贵,常见都是vga转lvds驱动板

网友:
把接口补上去,然后再把那些缺的元件补上去,然后就有输出了

网友:
试着先看下出料没
如果出料了补个接口就行 飞线也行
没出料就不好办了
实在不行就转接呗

网友:
这板子真垃圾,啥都没有。。。

网友:
这硬件性能,没折腾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vga座子和原件补上再说,这个设计是用lvds直接屏幕的,要是用lvds转vga就太麻烦了芯片贵,常见都是vga转l ...

我查到这个板子了,LVDS都没有,是EDP口的。。。  其他都是NS。。

网友:
找找是否有转接卡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板。

网友:
不如再买个二手的带vga的

网友:
没折腾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