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多多上买的表笔

楼主(2024-04-16):
最近在多多上买了个特尖万用表表笔,3元多,到手试了一下内阻好几百毫欧,过段不用了,开始拆解。
插座类似铜皮,不是十字缝隙的插头,里面是塑料的填充棒

线芯很细,20根线,我自己买的16awg都比这粗3倍以上,

表笔写的是硅胶,实际上是pvc,20安电流根本达不到,能给你起火了。

楼主:
同样几元钱,多多上买过一次质量好一点的,插头就是这种十字缝隙的,线内阻也比这个小好多,大家还是自己diy吧,有钱买个几十元的福禄克或是可以换头的方便换线的那款

网友:
这个就是定性的,定量的不能用。平时家里测个通断什么的够用了。

网友:
你需要一个内阻仪了
论坛很火的那种
几十毫欧的笔可以用

网友A:
这种表几毛钱买来,可以粗用,过大电流还是算了,我买了类似的单根阻值0.1欧多点。

网友B:
两头的芯你是怎么抽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几毛钱买来,可以粗用,过大电流还是算了,我买了类似的单根阻值0.1欧多点。 ...

是表笔不是表,几毛钱的表从来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表笔不是表,几毛钱的表从来没见过。

少打一个字,哈哈哈哈

网友:
几十毫欧还行啊

网友:
就是用来普通测测的,性价比还行吧

网友D:
我是买粗一点的硅胶线自己焊接表笔,20毫欧左右

网友:
15AWG硅胶线1米阻值在15-17毫欧,做好了感觉还是原装的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几毛钱买来,可以粗用,过大电流还是算了,我买了类似的单根阻值0.1欧多点。 ...

.1欧姆太大了,100多毫欧了,一般40毫欧都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头的芯你是怎么抽出来的

前头直接把,后面直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买粗一点的硅胶线自己焊接表笔,20毫欧左右

20毫欧至少14awg的线了

网友:
淘宝1.2的也比这个好,用红包可以0元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打一个字,哈哈哈哈

明早的早饭扣两根油条

网友:
买好点的硅胶线自己做是最理想的。

网友:
这,,,,,,,,楼主以前不看论坛吗?

网友:
这个笔我也买了,单条线阻值100毫欧,肯定泡不到2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