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硬盘维修开卡修复,自己不会的修不好的可以咨询

楼主(2024-04-16):
慧荣SM 2258XT 2259XT 固态开卡维修 修不好不收费

YS9082HC HP  瑞昱等
自己搞不定的可以联系我看看 QQ550832791

固态开卡维修 120-128G  5元
                    150G- 256G 10元
                    360-512G  20元
                    1T-2T  30元
需要开卡维修的联系 开卡需要移动硬盘盒 或者USB转SATA易驱线

短接ROM

短接ROM

网友A:
朗科的固态硬盘能修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科的固态硬盘能修复不?

看看啥主控  能不能修得看看主控芯片颗粒 加Q 或上传图看看

网友B:
不是打击楼主的积极性,快递费伤不起啊!你只能远程帮开卡,这才不至于折钱赚吆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打击楼主的积极性,快递费伤不起啊!你只能远程帮开卡,这才不至于折钱赚吆喝 ...

嗯,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有两片傲腾h10发热不识别,这玩意会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C:
有个雷克萨 NS100  512G,用Maxio_MAS0902-MAS0901_Tool能开,但是开了用一段时间会掉盘,不是太稳定,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只能用来当临时中转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个雷克萨 NS100  512G,用Maxio_MAS0902-MAS0901_Tool能开,但是开了用一段时间会掉盘,不是太稳定,是什 ...

先跑个rdt,然后开卡的时候降容到450以下,保证能稳定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跑个rdt,然后开卡的时候降容到450以下,保证能稳定很久。

不知道能不能跑RDT,小白没跑过,只是按照教程开过几次卡(都是掉盘后开的),有机会试试,多谢指教

网友:
浦科特M6S 128g 马牌主控上电第一次可以识别,重启或者易驱线插拔后二次上电就识别不了,必须间隔几天后才能再次识别,同样也是只能识别一次,二次不识别,是电容问题还是固件问题呢,浦科特官网也没了,建兴也不支持,这种情况可以开卡修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