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记一次ETC断电维修的经历

楼主(2024-04-16):
新人新帖,注册数码之家也好久了,一直也没有发帖的习惯,都是默默潜水学习各位大佬的维修和拆解经历从中吸收有用的知识扩展知识面。

本人因为长期出差,前几天回来要用下车,临上高速走ETC通道,这不嘎一下没刷出来,差点撞上道闸,反复确认后才发现是ETC没电了,想想自从2018年安装就没管过他,虽然ETC设备背后有小型太阳能板供电,但是架不住地下车库没阳光啊。

回来公司以后遂电话咨询了设备发行单位,设备更换有两个方法:1.高速ETC网点花150更新设备;2.需要去办理网点注销后一个月再找网点办理,免费。
咱这精打细算的性格(主要是没想花那钱),能当这冤大头嘛,开拆

这里要特别注意,ETC都有防拆设计,也就是设备背后的小圆点,这是一个微动开关,我这个是因为完全没电了,可以直接拆,如果是带电状态下,需要用撬棒固定这个触点之后再拆解

拆解后发现内部由一颗3.6V1400mAh锂电池供电(这种电池是一次性不能充电,所以网上卖的ETC专用充电线压根不能给设备充电,之后也了解到设备上的接口是用于数据传输的,也不具备充电功能),另一颗为3.6V的1520电容,容量为45mAh,估计背后的太阳能板就是给电容供电的,那么根据以上思路,电容器不用管,直接找个电压相同或者相近的电池换上就OK了

找了块3.7V4000mAh的三方电池,这总够用下一个5年了吧,哈哈哈,焊接也很简单,就一个正极和负极,电池上的电池小板需要拆了,因为只用到放电功能,不需要充电

搞完也没法盖盖子了,索性电工胶布一缠,满满工业风啊,插卡测试完全OK

网友:
夏天车里高湿,小心BOOM...

-------------------------------

网友A:
能承受7,80度的车内高温吗
另外, 换电池时是否要短接防拆开关?    如果不短接, 设备上电时不就检测到被拆开了?

网友B:
[背后的太阳能板就是给电容供电的]主板记忆供电?

网友:
我的换电池时有2.5伏的电压,造成更换失效,后去网点重新激活。
我的方法是接根线并在1520上,电压低了用3.8伏的锂电池串个22欧姆的电阻限制电流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安全风险

网友:
夏天千万别长时间停在太阳下,切记!18650是不是比聚合物耐高温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承受7,80度的车内高温吗
另外, 换电池时是否要短接防拆开关?    如果不短接, 设备上电时不就检测到被 ...

现在的ETC有自带蓝牙的,可以自己在公众号里操作重新激活,不知道楼主这个有没有

网友:
耐高温电池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后的太阳能板就是给电容供电的]主板记忆供电?

ETC除了一个发行标志是内存记忆外,其他都是固化记忆。  即使掉电也就是发行标志没了,显示标签失效。。

网友:
我的ETC是很久以前在建行办理的,免费。后来贴膜时拆下了,失效。就去网点重新激活了。

网友:
你这是换成锂电池了,耐高温差了点吧?
另外,这是做成移动式的了啊,不用再往玻璃上放了吧,也好,可以随时收起来充电

网友:
换上的电池是普通锂电池吧,这个只放电不充电估计用不了太久。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办新的银行都不待见了

网友:
考虑耐高温电池,我的外置胎压监测放A柱边,换过不少手机电池,露天停两个月就快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ETC有自带蓝牙的,可以自己在公众号里操作重新激活,不知道楼主这个有没有 ...

18年的没有

网友:
楼主应该上路测试一下,看看是否还能用?

网友:
温度一高,电工胶布就不粘了

网友:
断电了还要去重新激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