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选购,求各位大佬推荐

楼主(2024-04-16):
小弟现在用的是立创商城白嫖的万用表,型号是倍思特 DT-9205M 自己买的特尖表笔

是一个手动量程表,说实话蜂鸣档通断反应速度还可以 缺点是精度不够 只有三位半 可能是为了省电吧休眠时间设置的很短,但很弱智,经常在跑线路的时候测着测着就TM关机了。
然后手动挡换挡也太不方便。显示最大数值只有1999。超过就只显示1   。

看到这辛苦啦,先谢过各位大佬。
小弟平时做电子维修,主要是修笔记本电脑。
希望各位大佬们推荐一下,预算在500左右,最好是四位半的表,蜂鸣档测通断响应速度快,二极管挡量程大于3V,电容档大于2mf的。
全新的或是闲鱼二手好价都可以。
之所以想要四位半的表,一方面是一次升级到位,还有就是用二极管档测量显卡核心数值的时候,三位半的只能看到是通路,四位半的表可以直接通过数值判断核心好坏。最起码不用撬电感了。

网友:
不知道,还是让修老板说一说。

网友A:
我也不懂你啥需求!我看修电脑的基本上没有四位半的,都是三位半,福禄克15/17  115  117  见的最多。
你要说二极管挡压降分辨率要高,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咨询过我,测量核心压降很多0.0020V左右,甚至更低,都是正常的,三位半有时候测不出来!他当时是用了61E+测试,他说不如老款61E,61E+有个问题,二极管挡低于0.0020左右就归零了!

网友B:
钱紧我就注重性价比,新买的众仪303(四位半)感觉不错。

网友:
搞专项维修建议参考大多数人用的表,特别是二极管档位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要和大多数人用的二极管档相近的参数才好,这样的话,维修经验借鉴的意义才更大,在这个基础上,能提高些分辨率当然更好。

网友C:
我看维修厮好像用的也只是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紧我就注重性价比,新买的众仪303(四位半)感觉不错。

蜂鸣档响应速度怎么样,快不快。

网友:
你要是搞电子维修,我建议你用优利德的18B PRO那个,或者福禄克的18B+,500以下估计拿不下F18B+,18B PRO够了,这两表二极管带蜂鸣,有高压+-15输出,测试LED很方便,可以测试IGBT,

楼主:
这表也有优点的 蜂鸣档响应速度很快 用它也修好几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你啥需求!我看修电脑的基本上没有四位半的,都是三位半,福禄克15/17  115  117  见的最多。
你要 ...

大佬好,下午在B站刷视频刚看到您。没想到在这碰到,您还回复我啦。 好开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你啥需求!我看修电脑的基本上没有四位半的,都是三位半,福禄克15/17  115  117  见的最多。
你要 ...

修电脑需要用四位半的场景确实不多,就像您说的那样。用二极管档测量显卡核心数值的时候,四位半的表可以直接通过数值判断核心好坏。最起码不用撬电感了。三位半的只能看到是通路。
其他的用途确实目前还没想到,我是想着反正也是升次级。索性一次到位了。
500元这个价位,四位半只推荐61E和61E+这两款吗?看您的留言好像61E+还不如61E。
那三位半的表,和我上面的需求一样的。蜂鸣档响应速度快,二极管挡量程大于3V,电容档大于2mf。
有那些机型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维修厮好像用的也只是101

您说的是福禄克101吧 我用过一段时间 不太好用 弧面屏反光,需要垂直看过去才能读数。响应时间也不快。测电压还经常跳来跳去的。用的是别人的,不知道是旧的原因还是啥。

网友:
我也有白嫖的倍思特 DT-9205M,相比手上其它的如胜利890C+、优利特136B+,它的炮灰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二极管通断响应速度简直秒天秒地般的存在……
对于待机时间短的问题,拆开改大一点容量的电解电容,还有电池电压不足也会导致自动关机。
哦,还有改一下积分电容和增加PTC,开关喷一点WD40,换挡表盘涂一点凡士林,有脱胎换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