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电流炸场管的问题

楼主(2024-04-16):
   看到有些人喜欢在场管引脚堆锡炸管的问题,每个管都有点小差异,感觉引脚处不堆锡,有点内阻好,大电流可以分流到旁边去。
  欢迎其他人讨论一下这种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假管呢?

网友:
把炸了的管子拆开看看管芯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假管呢?

看不到硅晶片大小不好判断真假,要真是假管也不奇怪,现在要买到大电流的真mos管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硅晶片大小不好判断真假,要真是假管也不奇怪,现在要买到大电流的真mos管太难了 ...

我是买拆机的,测ds间的导通电阻并与厂家数据对比判断真假。

网友:
管子炸了,原因在哪里?

网友:
看看里面芯片大小

网友:
炸管子和堆锡没关系和管子质量有关系

网友:
有时候炸馆炸在关断上,G极要加强驱动可能会改善。

网友:
大电流MOS管关断时要提供G电位的泄放通路

网友:
瑟瑟发抖。。。。。同款管子

楼主:
场管大电流容易炸管,估计是正常的,只要一次电流过大就炸管了,都是想着最大电流,大部分设计没有大电流分流缓冲。

网友:
可能是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