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酷客 电小酷智能插排维修失败

楼主(2024-04-16):
智能插排全部的照片

不通电,测量损坏的地方有保险,电阻,开关电源芯片

全部更换后,依旧不通电,不知道怎么维修与检查了,大佬们指导一下

网友:
这智能插排损坏的有些严重

网友A:
高压部分换过了,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看低压部分有没有元件烧坏了,比如Q1坏了也没输出。

网友:
照片拍的太好 啥都看不出来

网友:
要查一下元件手册,跑一下电路,保险烧了说明有地方短路,修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
这个通过照片没法判断哈。

网友:
我在想,这种智能的相对于普通插排,他的元件更多,而且还是一直工作,没人在家的话,起火的概率要大多了。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慢慢跑电路吧,看上去应该不是恨复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换过了,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看低压部分有没有元件烧坏了,比如Q1坏了也没输出。 ...

mos管已经换过了

网友:
功能一多,问题也随之变多了

网友B:
当普通插座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光看图也看不出所以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普通插座用还是可以的

怎么更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