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云麦筋膜枪,怀疑主板坏了,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4-04-16):
云麦筋膜枪,电池有电,按开机灯亮,选择档位,档位指示灯亮一两秒钟就熄灭,电机不转。手动拧电机轴可以转,撒开手转一圈就停,不是特别灵活。检测电流一直是0.01安,好像没有什么大电流过流保护什么的。有没有懂这个的大神,给个维修思路,检查方向。

楼主:
这芯片丝印是  SX1JI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A:
应该是三端稳压器
搜索到的信息:“SGM2203-5.0YK3LG/TR 丝印SX1JB SOT89 贴片 高压线性稳压器”

网友B:
像稳压块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端稳压器
搜索到的信息:“SGM2203-5.0YK3LG/TR 丝印SX1JB SOT89 贴片 高压线性稳压器” ...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稳压块7805

谢谢你,刚才我又查了查,好像单片机没有事,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充电,开机电机也不转

楼主:
根据楼上大神的帮助,我查了查稳压块没坏,一 三脚是输出,电压5伏多正常。单片机应该也没坏,可以开机123挡换挡,档位指示灯亮几秒钟就灭,电机一点不转电机不转。

网友C:
是不是电机坏了?拆下活塞连杆,拔下插座快速转一下电机,阻力很大的话应该是有mos击穿了。

网友:
电机是无刷电机吗 那么多线

网友:
安装11楼的说法 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5V

谢谢你,我看到了,现在查找其它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机坏了?拆下活塞连杆,拔下插座快速转一下电机,阻力很大的话应该是有mos击穿了。 ...

用手拧中间轴拧的动,撒手以后转个一两圈就停,感觉不是特别灵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手拧中间轴拧的动,撒手以后转个一两圈就停,感觉不是特别灵活

电池老化或加点油润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老化或加点油润滑一下试试

电池有电,按开机灯亮,选择档位,档位指示灯亮一两秒钟就熄灭,电机不转。手动拧电机轴可以转,撒开手转一圈就停,不是特别灵活。检测电流一直是0.01安,好像没有什么大电流过流保护什么的。有没有懂这个的大神,给个维修思路,检查方向。

楼主:
最后确定是电机坏了,自己弄了弄,能力有限没修好。最后网上淘了一个电机换上了,维修完成。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