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V 1500W大功率开关电源败家问题

楼主(2024-04-16):
  前几天败了睿登RD6030数控稳压电源,准备败前级装机,网上找了两款72V 1500W的大功率开关电源,一款是睿登RD-1500W-68V,另一款是米纬MS-1500-72,两款都有内部配件图,请论坛高手大神帮忙看一下那款方案好,谢谢!undefined

网友:
都挺好的 做工感觉很好的啊

网友:
看着都差不多第一个原件紧凑体积小

网友:
都感觉不精致,这么大功率也没有功率因数矫正,输入抗干扰才一个线圈

网友A:
兄弟,我要是你的话,直接上闲鱼淘一淘这种大功率的成品,数控的其实不太好用调电压和电流不那么直观,我倒是喜欢旋钮式的。

网友:
差不多,我喜欢下面这个

网友B:
看下我的这两篇博客吧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09.html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1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我的这两篇博客吧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09.html
https://skywing.me/arc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要是你的话,直接上闲鱼淘一淘这种大功率的成品,数控的其实不太好用调电压和电流不那么直观,我倒 ...

好的,谢谢!

网友:
记号一下,帮顶

网友:
这俩一个熊奶奶样

网友:
第二款感觉更合理一些,双风扇+大电流接线端,散热片面积也大一些。第一款接线端子大电流感觉有点不靠谱。

网友:
比较看重成本的话,可以考虑买个逆变焊机,250全新的一百块以内,回来改一下用,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

网友:
米纬的散热好点

网友:
看着两款都是一样的方案,估计都是双管正激电源。

网友C:
我用的方案是华为PAC2000S54作为前级电源,改城68.5V固定输出。带RD6030。3D打印外壳都做好了

网友:
看着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方案是华为PAC2000S54作为前级电源,改城68.5V固定输出。带RD6030。3D打印外壳都做好了 ...

兄弟你好!华为PAC2000S54-CE改件方案可以私发一份,谢谢!邮箱:13548131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