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数显电力功率计P08S拆机

楼主(2024-04-16):
前二天看坛友拆了个得力的,我也买个来玩。。。

楼主:
有坛友说橙色背光好看?试试换那二个LED灯。。。

网友:
这玩意儿挺好!

楼主:
这橙色灯难找,,,路由一些电子板上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橙色灯难找,,,路由一些电子板上找找

白色背光才好,白底黑字多清晰

网友:
改成常亮好点没?

网友:
卡扣位置学习了,以前用这种,,

现在可能流行WIFI智能插座,多个远程控制,带计电量的

网友:
我买的不带背光版,自己加了背光LED一样能显示,设置里面可以更改常亮或不常亮。

网友A:
昨天看闲鱼北电海盗版29元

楼主:
血红血红的,会不会太丑。。。

网友:
我也有一个老款的

楼主:
兰,绿,白,红,都有,就没橙色,唉

网友:
真羡慕正显示屏幕,反显示的晚上刺眼白天看不到。

楼主:
红色就红色吧,刚没拍清

楼主:
改这玩艺儿都不敢用白菜T12,板子上有芯片,用正品悍台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闲鱼北电海盗版29元

我淘宝官网买的,27.93

网友:
装三色的,用个开关调节色彩。

网友:
普彩,双显,挺漂亮的。

网友:
我那北电海盗T8不归零,0.13瓦数值。。。

楼主:
白光942,888D,T20焊台瞬间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