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1匹移动空调,需要排水只是虽没有打水轮一般也不会积水

楼主(2024-04-16):
蒸发器上的水在水槽收集后通过一根直管引到冷凝器上,省了打水轮,噪音还是有点大

网友:
我有个志高的移动空调,有打水轮,但能效比才2.0太低了,1500W制冷量功耗700W多,你这个还行,能效比接近3了,铜管也是满的,我那个中间的铜管空了几排。

网友:
都是铝管了吗/

网友:
移动空调与早期窗式空调比,,噪音应更强。。。夜深,,这种噪音

网友:
不太实用噪音大不如按个空调

网友:
本來就會噪音大的,因為壓縮機和風機都在裡面!我以前做電器銷售賣得最多就是夏普(SHARP)的,這麼多牌子是他最安靜,開了等於是分體冷氣的樣子!

网友:
转化效率高了好

网友:
仔細再看看,原來還抽管,這樣子的冷氣機等於是廢廢!

网友:
这货貌似就是公模的,感觉都差不多啊。

网友:
有压缩机制冷,噪音不会小的

网友A:
这压缩机感觉是冰箱上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不便宜吧

网友:
这货噪音还是大

网友B:
冷凝水再次蒸发到室内,还开个屁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压缩机感觉是冰箱上的

不用感觉,就是功率制冷量不一样,大部分的压缩机都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凝水再次蒸发到室内,还开个屁空调

这样子才不会制冷久了空气就干巴巴的。

网友:
移动空调噪音特别大了,还不如分体空调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凝水再次蒸发到室内,还开个屁空调

不会,冷凝水被抽到是散热风,也就是加热后被吹出户外的那部分。。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好一点的吗? 这东西不是打水轮吗??

网友:
公模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