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太阳能发电控制系统求助

楼主(2024-04-16):
一个建筑希望用太阳能发电来减少用电量,要求如下:

1、逆变三项输出
2、设计太阳能板功率3000W
功能如下图

坛友们有没有正规厂家的设备推荐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先看聊天内容:
我:再问一个问题:市政电网的电表下面并入了SUN2000的输出,如果太阳能发电,市政电表的表数会少吗
对面:会
我:我就是说装了sun2000后,市政电表会少就行
对面:会少
我:反向送电如果需要收益就得申请电表,我不要收益的话会减少我的用电度数吧?我不用电就无偿给电网送电呗
对面:会罚款,不是说你不要国家钱就可以
我:我还有一个想法,我用SUN2000 并网,弄个控制器来控制电网没电了我切断向电网的输出可行吗?这样也能被发现吗
对面:可以
我:有没有这样的切断设备
对面:我没有
我: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对面:不清楚

我就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A:
古瑞瓦特有ES系列机型,5000w功率的2800一台,可以最多6台并机,没有电池时可以接入市电共同负载,相当于把市电整流成直流后给逆变器供电,但太阳能板电压要求200~500伏之间,也就是至少要14串或者更多,500W22伏大板子的话3000w板子6串电压是不够的,40伏板子也只是勉强达到标准,光照弱点MPPT就无法转换,如果你的板子是大板,那么建议你上并网型逆变器配合防逆流电表,只要逆变器和电表之间的通讯线不断就能控制逆变器输出不向电网输电,而且并网逆变器比离网储能一体机价格还便宜很多。

题外话,一般家庭白天耗电很少,3000W板子阳光充足一天也能有10~15度电,这个电恐怕无法消耗掉,就家里的那些电器待机耗电量,一个白天有5度差不多了,开个空调也不过平均七八百瓦,但最近国家电网对分布电站管理很严格,部分地区早6点拉闸晚6点合闸,完全不给你送电机会,一旦拉闸连自用都不能实现,所以这是个很~~~~(不能说粗话)是问题!

实在想自己玩玩的最好是先物色个10度电的通讯电池,也就是2组48伏100A的通讯电池投资2000-3000左右,不建议海鲜市场买,买到报废电池的概率太大,也不建议自己买电池组装,同样的原因。
最好是本地购买,带上笔记本、485通讯线、4850通讯电源,当场充电并检测充电时的电池压差,因为容量充电次数这些参数都能刷新所以不看也罢,充电电流开到20A单体压差要小于280毫伏,最好能拆开看一下,软包的会有环氧板隔离胶带密封硬泡沫减震,硬包的是激光焊接塑料架固定,如果检测都不让你检测还是趁早走人。

通讯电池的保护板比较完备,三五个循环后保护板就会自己改写电池容量,还剩多少容量三五个循环后电脑一看就知道了,可以先买一块回家试用,有假损失也不会很大。

假设买到理想的电池花2500,ES系列逆变器2800(ES系列可以和电池、太阳能、市电一起合并输出),太阳板就是3000,支架1000,连接线缆500,总投资小10000,但是没有电池的话一天发5度电算3元,这个投资回本瑶瑶无期,因为白天家里没人用不上,晚上没太阳也用不上!

二手靠谱的通讯电池可遇不可求,全新的软包目前价格差不多是2600左右,硬包在2800左右,投资成本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古瑞瓦特有ES系列机型,5000w功率的2800一台,可以最多6台并机,没有电池时可以接入市电共同负载,相当于把 ...

专家。我就买块100W来带永速电风扇。麻烦推荐一下便宜好用的mppt,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家。我就买块100W来带永速电风扇。麻烦推荐一下便宜好用的mppt,谢谢 ...

MPPT?100瓦要什么MPPT!随便买一块合适电压的DC-DC降压板就可以了,带上真MPPT字眼的太阳能控制器说少了也要100起步!

网友:
华为有现成的

网友C:
这有点难弄,有电池的比较简单,3KVA不带大负载,做照明用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点难弄,有电池的比较简单,3KVA不带大负载,做照明用也行啊。

除了空调、热水器等大负载用市电。
太阳能用于照明,甚至冰箱都行,能省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瑞瓦特有ES系列机型,5000w功率的2800一台,可以最多6台并机,没有电池时可以接入市电共同负载,相当于把 ...

可以太阳能挖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瑞瓦特有ES系列机型,5000w功率的2800一台,可以最多6台并机,没有电池时可以接入市电共同负载,相当于把 ...

上并网型逆变器配合防逆流电表,只要逆变器和电表之间的通讯线不断就能控制逆变器输出不向电网输电,而且并网逆变器比离网储能一体机价格还便宜很多。

这个用法是否需要向dianyeju备案?我的应用是建筑自用,太阳能不足的话市电补充啊,逆变器和电表推荐一下。我是接了个别人的小活,如果不用备案 看看合适自己装一个也行,夏天可以一直开空调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