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不知真假的明纬电源GST40A12-P1J

楼主(2024-04-16):
咸鱼买了个40W的明纬电源,不知真假,只好拆开让大家鉴定鉴定:

网友:
真的概率较大,就算不是真的,也是一个精品了。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的。

网友:
看起来是真品,寨品做不到这个样。

楼主:
都说真的概率大,早知道就多买一个了。

网友:
居然是真的,有点出乎意料。。。现在假冒伪劣电源太多了

网友:
看做工大概率应该是真的。

网友:
只看PCB板的做工和质量,是真的电源。

网友:
第二张图标签看起来就是真的

网友:
看做工很好  网上到处 是假的 很小的 散热片就标10A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是假的话,就很难找到好电源l

网友:
居然可以无损拆盖,要表扬一下厂家!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可以   不错

网友:
做工应该还可以。

网友:
真的,最起码外壳是真的,銘纬这个系列外壳都是螺丝固定的,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不怕拆开检验。其他的包括台达的外壳都无法打开,没办法鉴定真伪,小黄鱼买的话感觉风险比较大。前一段时间也买了一台12V的銘纬的,给显示器用很稳定

网友:
这电源竟然没有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