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种钥匙扣录音笔的内置存储是否都用的垃圾tlc芯片?

楼主(2024-04-16):
每天录15个小时,大概2G左右的数据,
这种录音笔是否很快就会完蛋?

比如32g,一个月覆盖2次,
差的tlc芯片覆盖个7、8次是不是就挂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种东西上的是QLC?

网友B:
不要想那么多,没有那么快就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那么多,没有那么快就坏的

真可能坏这么快的
如果一个月录2个小时,可以用几年不出问题,
一个月录450个小时,也许很快就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种东西上的是QLC?

32G的qlc你见过?

网友D:
一般来说是tlc吧,也没那么容易坏,确实没mlc耐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G的qlc你见过?

有64g,128g的,不知道用的flash体质怎样

网友:
换FLASH你怎么写固件进去还是个问题

网友E:
我倒是感觉这里头放的是eMMC之类的,甚至也有可能直接放了张不知道啥牌子的TF卡进去
近十年来闪存的读写和纠错算法越来越复杂,很多这种本来里面是直接放闪存颗粒的消费电子产品都改成eMMC或者TF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感觉这里头放的是eMMC之类的,甚至也有可能直接放了张不知道啥牌子的TF卡进去
近十年来闪存的读写和 ...

没看到tf卡插槽

emmc、tf卡和颗粒本质上没区别?只是连接上有区别?

eMMC与SD卡是两种不同的封装形式,eMMC是BGA封装,一般焊接在板子上;而SD卡为TF卡/SD卡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是tlc吧,也没那么容易坏,确实没mlc耐用就是了

有人说是qlc

网友F:
里面可能是个TF卡的哦
录音笔还是买大牌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可能是个TF卡的哦
录音笔还是买大牌子的吧

这种里面都是emmc吧,会用tf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tf卡插槽

emmc、tf卡和颗粒本质上没区别?只是连接上有区别?

emmc和tf卡是主控+闪存,然后提供一个高度通用的接口协议去支持所有带SD/MMC接口的上位机,普通的颗粒里面没有主控

TF卡插槽又不一定暴露在外面,没准在外壳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