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维修开关装在配电箱上是一种什么体验

楼主(2024-04-16):
把维修开关装在配电箱上是一种什么体验,话不多说看图

网友:
这么大的呀

网友:
一个不够吗?为啥搞那么多个?

网友: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网友:
这是维修工位

网友:
这个是什么骚操作啊

网友A:
建议多囤一些500W白痴灯泡,国家已经不允许生产了,越卖越少了!
以后只能用500W冷卤乌灯管代替了!

网友:
看上去真装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囤一些500W白痴灯泡,国家已经不允许生产了,越卖越少了!
以后只能用500W冷卤乌灯管代替了! ...

浴霸灯泡。。。。。。275瓦也够了

网友:
有这必要吗?工作台同时放的下这么多电器吗!

网友:
估计是零售测试用的

网友:
配电箱上是灯泡,不是开关呀

网友:
25W 40W 60W 100W 150W  应该是这样吧,不用换灯泡就能随便对应各种功率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囤一些500W白痴灯泡,国家已经不允许生产了,越卖越少了!
以后只能用500W冷卤乌灯管代替了! ...

能用浴霸灯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用浴霸灯泡吗?

浴霸说实话太大了,一磕碰就爆了!

200W普通灯泡最理想,1A电流大部分电器短路故障都不会爆保险,但是浴霸灯丝很长,有1秒的预热时间,这个时间里电流是远远超过1安培的,相当于一个延迟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浴霸说实话太大了,一磕碰就爆了!

200W普通灯泡最理想,1A电流大部分电器短路故障都不会爆保险,但是浴 ...

就是有点大啊

网友:
这么壮观,你老婆不说你的吗?

网友:
再改一下可并可串,多量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