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横流驱动炸了?!现在什么方案的驱动

楼主(2024-04-16):
效率高没频闪,电流大约110ma左右,电压84v左右

网友:
没有专门做这个,不是很了解。不过现在的IC驱动LED种类很多,随便百度一下应该有大把多的方案。

网友A:
你这是老式单灯串联的,网上卖的少,能修就修吧

网友B:
用最简单的电容降压(基本恒流)电容用400V~1000V1.65μ的。

楼主:
隔壁推bp2866c,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
买个驱动就行了,参考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最简单的电容降压(基本恒流)电容用400V~1000V1.65μ的。

这容量肯定不够

网友:
随便垃圾屋边上转转,捡两根LED灯管拆开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老式单灯串联的,网上卖的少,能修就修吧

这家运费7元,你照片搜索一下其它家

网友: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相对要好一些

网友B:
请您按电流计算一下,这个1.65μ容量正好是11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您按电流计算一下,这个1.65μ容量正好是110ma。

你这是理论派,实际搭个电路测测再来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理论派,实际搭个电路测测再来说说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理论首先来自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提炼和升华。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引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肓目的实践。理论正确与否也需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理论发展也需要实践促进,实践在理论引领下会更丰富多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理论首先来自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

你这书读得,假设灯板电压108Ⅴ你猜猜电容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书读得,假设灯板电压108Ⅴ你猜猜电容是多少

电容降压就是一个近似的交流“恒流源”只与电路的电流有关。C=15I  与电压几乎无关。不再过多的解释了。到下面的教学参考书里面有各种计算方法(三角函数,正弦曲线,旋转矢量,复数)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降压就是一个近似的交流“恒流源”只与电路的电流有关。C=15I  与电压几乎无关。不再过多的解释了。 ...

负载在20伏以下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在20伏以下才成立

问:用电容器点灯丝要注意那些问题?
    答:这虽不是什么新问题,然而也必须使用得法才行。首先要注意,电容在刚接通时电流很大,经过一短暂时间才能达到正常,这称为“暂态过程”。我们必须使灯丝的加热过程大于电容器的“暂态过程”。一般有阴极的电子管都行,然而插头一定要插好,开关要灵,否则连续断、接,就会使“暂态过程”不断反复,造成烧管事故。所以用电容点灯丝还需加一只保险丝为好。另外还要注意电容的选择,电解电容不能用,油浸电容不合算,比较而言,以纸介金属膜电容为好。耐压要选大于300伏的,250伏耐压勉强可用。电容数值与灯丝电流的关系大致如下(仅对220伏50赫的电源适用)
    C≈15If(微法)
    式中If为灯丝电流,安培。
    这个公式是近似的,对于灯丝电压不超过100伏来说基本合用现将几种常用功放管所需的电容数值列举如表1,供参考,一般用起来出入不大,还可适当修改。
超出100V可以另行计算,不用这个近似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