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2.2A明纬工业电源LRS-50-24,咋就“耐压不合格”呢

楼主(2024-04-16):
      中国台湾出品。不会是 检测室流出来的检测用品吧?主芯片 应该是 NXP的 (T)EA18363、高压 功率场效应管 K10A60D、还有个5406二极管 ;低压端:大功率高速二极管 X12SL。
       设计上,还是挺简洁,尽量通过夹具、外壳模具设计 来固定,不像这边的,外壳主板大功率器件固定都要用螺丝,全部只用了两个螺丝。
       绝缘的,是0.3毫米厚的 玻纤板(这边是透明的薄胶片)
(T)EA18363的数据手册请自行下载。
https://www.nxp.com.cn/docs/en/data-sheet/TEA18363T.pdf

网友A:
估计是返修的电源,修好后没有去掉标签。

网友:
应该是高压不过,实际使用时有漏电的风险。

网友:
那你不拆开看看?

网友:
返修的电源

网友:
比较常用的,看样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返修的电源,修好后没有去掉标签。

难道低压这里拆走了个芯片?!!

网友:
外壳锈成这样,垃圾堆里出来的?

网友:
估计进水造成的吧,进水进灰会降低绝缘,清洗干净,烘干,把绝缘垫片更换,有条件的话刷绝缘漆处理一下,我们设备用了不知道多少台了,都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垃圾站回收的吧

网友C:
壳子压变形了 所以耐压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站回收的吧

摊上凑两瓶新的小号 吉列 刮胡泡沫、测温枪 一起买的,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压变形了 所以耐压不合格

拆开 矫正了

网友:
你这都伊拉克成色了,上电前记得用灯泡大法

网友:
这应该是正宗的明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