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空板怎么简单分辨支持4ce还是8ce ?

楼主(2024-04-16):
2246en 空板怎么简单分辨支持4ce还是8ce ?

网友A:
能找到完整跳线的一定是8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完整跳线的一定是8ce

上次收了个4贴的板子看了眼跳线16个
要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收了个4贴的板子看了眼跳线16个
要疯。。

本来就16个跳线啊兄dei,有些板子甚至不止16个跳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板子焊盘8个ce齐不齐全

网友:
看板子焊盘的这8个点是否都有引线。如果都有引线,支持8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