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惠普1020打印机更换定影膜和下辊

楼主(2024-04-16):
这个打印机是单位的,想学习学习,等着报废的东西让我来学习一下,顺便发帖记录一下

过程拍的不多,找到两个视频有打印机拆机和组装的全过程,有兴趣可以查看
整机拆机视频    世界上占有率最高的惠普1020全机拆解视频完整版,最值得收藏的!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mmend_more_video.-1
整机装机视频   干货满满!大师以惠普1020plus为例讲解打印机原理维修及组装技巧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1

看看别人修的打印机都是8-9成新的,我这个估计有10年左右的时间,看不下去,拆下来也简单洗了一下没有拆视频那么彻底
先看个外观吧,留下了古老岁月的痕迹

反馈说打印效果不清楚,后面我们看看效果,这真叫不清楚(这都少了好多,左边一点都没有了)

根据已有经验(网上看过一些视频),初步诊断定影膜故障,而且电源部分还有滋滋的异响(这个后面也尽量处理了,变压器滋滋声音小了很多不仔细听可以忽略了)
那就拆吧,之前修过一台HPM1005的电源板,拆过所以这个就简单一些,过程略
内部大概结构

主板

电源板后面在上,因为异响的时候排过电源板,也奇怪
拆机的时候还不知道下面这个干撒的,以前好像看到过,记不起来了

之前看过视频说这个地方脏了会有什么故障,也记不起来了,直接拆开用棉签蘸酒精把里面镜片全部洗一下
后面看视频知道这个叫激光器,把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的设备,里面有激光头,有问题或者故障了会导致打不出字或者不清晰吧
然后取下定影部分,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比较短可以看看,我拆别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学习和清理灰尘
打开定影盖子的时候我不敢想里面这样了,定影膜都磨损好多了,它是遭多大罪

再看看另外一边,都磨秃噜皮了,往下掉,打印机里面倒出来好多

还说买定影膜,看来下面的也要换了,这个东西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去搜索一下看看视频刚好是定影和下辊一起换的才知道叫下辊
那就两个一起买吧,肯定是用不成的
等着到货,本来可以学习不修的,想着让它发挥余热就买了配件
配件到了直接去驿站拿来安装测试(换下来的看不下去)

能把定影和下辊用成这样估计好评了卖家都高兴

定影膜还有硅脂卖家说和电脑用的不一样,还有一个说明书,让把带圈的那一端安装到下辊齿轮那边
这个我还没注意过,看了说明才知道,第一次换这个东西;
上机测试效果,完美

按说到这里,本贴就该结束了,可惜还有个问题没有处理掉,想试试(电源板的异响问题)
前面提到打印机电源部分异响
刚拆机我还以为是定影加热的插头松了(下面主板那边的座起来了一点),我以为插不紧导致的电流声
拆掉电源板的时候我专门安装好了,还以为处理了,结果试机异响依旧
仔细一听是变压器的异响
看看电源板正反面(经典机型都差不多)

主板拿掉测量24V正常,安装到机器上24V有点跳变(什么线都不接都有一点异响)
能正常用,又用了这么多年发现焊点有些有裂纹,补一下看看(主要补了高压部分)

再次安装(不插线,这个时候就接触了主板后面的两个弹簧,硒鼓用的)没有异响了,以为好了,是我高兴太早
接完所有线,异响依旧但是小了很多,挨着拔掉测试吧,拔掉DC板(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拍图片才知道的)就好了

机器能打印问题应该不大,DC板上补了一下,还是有异响但是不大了,太折腾了,不搞了,能用多久再说吧
目前故障定位再DC板
晚上送它去服役的时候发现异响没有了(也可能是不明显,装了外壳的问题吧)
总结:这个打印机是一款经典,可能生产比较早很耐用,网上看到的都是新机维修的;
         还维修了搓纸轮,吃纸不是很顺畅,取下来调整即可;(上次还修了一个惠普好像P1108还是什么也是处理了搓纸轮解决的)
         关于异响的问题,刚开始觉得是定影加热插线,因为插座离地板有间隙觉得没插紧,处理完听再变压器;
         以为是主板故障处理后拔掉DC板又正常,定位到DC板吧目前盖上盖子又不明显了;
         可能还是补焊起了一定的作用吧;
让它继续发挥余热,继续打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感谢各位坛友观看!

网友A:
HP打印机1020和1005都是经典款,皮实耐用

网友B:
用这么久了,计数器爆表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打印机1020和1005都是经典款,皮实耐用

确实是的,本来想买个旧的放同事办公室用的,他们天天打印东西太麻烦
总是要去找别的部门,现在买都是翻新的价格还高
刚好遇到这个退役的,处理一下他们接着用,等报废的时候再说

网友C:
淘汰玩意了,win10、11都没驱动了,公司的1010、1018、1020全部扔掉了,好几百台,全部换了2900+,但2900+也停产了,都快进不到货了。

网友C:
每个月消耗的硒鼓就60多个,幸好兼容鼓才30块一个,早几年光是加粉换鼓芯就要7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汰玩意了,win10、11都没驱动了,公司的1010、1018、1020全部扔掉了,好几百台,全部换了2900+,但2900+ ...

网上好多翻新的,驱动还有,能用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月消耗的硒鼓就60多个,幸好兼容鼓才30块一个,早几年光是加粉换鼓芯就要70块! ...

我们这边打印量不算大,像放的这个位置3个月打不到一包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好多翻新的,驱动还有,能用先用吧

只有XP的驱动,win7都用的假驱动,打印死慢死慢的!卖废品最好!买过一批仿1020的杂牌打印机,用了半年就报废了!修都修不好的那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XP的驱动,win7都用的假驱动,打印死慢死慢的!卖废品最好!买过一批仿1020的杂牌打印机,用了半年就 ...

这东西还有仿的?没听说过,这个是正品,我一般都是从官网下驱动

网友D:
下辊不用换,就是个泡棉,起个支撑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还有仿的?没听说过,这个是正品,我一般都是从官网下驱动

叫什么 新斯大 1020,外型和惠普1020很像,大连中盈的产品,质量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叫什么 新斯大 1020,外型和惠普1020很像,大连中盈的产品,质量一般般。

一般都是买1020plus 这个有驱动

除了不能双面,普通使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辊不用换,就是个泡棉,起个支撑作用

破的太很了,如果不换下面都垫不住

网友:
HP1010-HP1020都是经典的激光打印机

楼主:
刚才又接到一个HP LaserJet M1005 MFP说卡纸,正准备测试,搓纸轮卡纸被掰断一半,哎 人为原因

网友:
我们维修人就是在于折腾

网友:
很经典的机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搓纸轮有没有单卖橡胶的,目前查到的都是整体,中间又不用换,但是价格也不贵

楼主(2024-12-27):
引用 网友B:
用这么久了,计数器爆表没有???



请教一下,定影下辊破损了,准备购买发现有 橡胶辊和发泡辊有什么区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