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igo S300/240GB 求助开卡

楼主(2024-04-16):
出来一个tigo金泰克的ssd固态硬盘,240g的, 插到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它,在磁盘管理器里面就看不到它,只有在断电的瞬间,在磁盘管理器可以看到三个盘符,然后在文件管理器里面会弹出三个要格式化的界面

存储颗粒是VS29F02TEMEI
主控是sm2258XT G AB
短接8孔的最低下的2个孔就是有一个是4方的,电脑没有反应,下载了好多sm2258xt的开卡都不能识别,是不是短接错了?求大神指导。

楼主:
外观是这样的,芯片打磨了看不出啥牌子

网友:
左上角两个孔应该是ROM跳线吧

网友:
短接这里

网友A:
短接单独的那2个孔

网友:
短接那两个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单独的那2个孔

工具有没有啥区别?下载了好多个

楼主:
具体开卡工具有没有?

楼主:
已经开卡成功,试了不小于20个型号,最后也忘了是哪个了

网友:
左上角两个孔应该是ROM跳线,这个简单

网友:
短接那两个单独的点

网友B(2024-09-18):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卡成功,试了不小于20个型号,最后也忘了是哪个了

恭喜。
我短接2个点,能显示128M还是多少,忘记了。后来一直没时间折腾,看到开卡的帖子,我又想动动手跟着学哈,结果这帖子没步骤。。。

楼主(2025-01-30):
引用 网友B:
恭喜。
我短接2个点,能显示128M还是多少,忘记了。后来一直没时间折腾,看到开卡的帖子,我又想动动手跟 ...

你那个硬盘?型号有没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