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洗衣机排水管坏了,换个管子好像要拆开底盘:(

楼主(2024-04-16):
各位给洗衣机换过排水管么?
是否也需要拆开底盘

网友A:
洗衣机后面的盖子打开能看见管子接在排水阀上拔掉看看能不能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后面的盖子打开能看见管子接在排水阀上拔掉看看能不能抽出来

这个洗衣机需要拆开底板,才能把排水管拔下来

网友:
底板是抽啦的,很好拆,一个螺丝

网友B:
水管电线整理下,底板向左边拉出来

网友C:
这波纹管看着是几段连接起来的,分段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波纹管看着是几段连接起来的,分段取出

实际上是整根,无法拆分成多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管电线整理下,底板向左边拉出来

需要拆开底板,才能解开卡簧,拉出排水管

网友:
拆呗,拆坏了才能买新的,新的又好洗出来的衣服又香

网友:
没见过这个结构,一般是打开后板就可以拆装排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