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组装一台暴力风扇

楼主(2024-04-16):
看抖音有人DIY的暴力风扇,想弄一个吹吹灰
这一套散件是150,装好了的190,玩玩的态度,还是要了散件
目前淘宝我发现算是最便宜的了吧,多数都是200以上(成品)
到货拆开

相中这两节21700的电池了,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电池型号,手里屯了不少18650,看
了这个觉得18650不香了

第一次用这种涵道风扇

控制器与电机集成在一起了

下面放电池

材料清单

像航模发动机

充电板

这3D打印的有点粗糙

开始按照教程焊接

需要把原来的电机线剪断

电机塞进去再重新焊接电机线

上螺丝

这是个聚风嘴

磁吸在出风口上

测试一下能吹多大压力

不带聚风嘴直接吹能到135克

用聚风嘴压力变小,距离越近压力越小

高一点压力变大

贴着压力变小了

他这个如果贴着电子称能吹到180克,他的宣传也是声称能到180克,看来是没夸大
前面有个旋钮,能调节风速

这小东西最大功率吹比家里的电风扇还猛,对着脸吹都无法正常呼吸
给电脑清灰正好,风力绝对够用,还有窗户的边边角角,汽车发动机舱

不过组装的稍微复杂一点,还是主要他这个外壳设计的不好
还有这个风扇设计的就是从电路板那边出风,正好给芯片散热
最大功率下,玩一会电池就先热了

他这些小螺丝是内六角的,还好咱数码之家22合一里面有

网友:
这个也想入手的了,但是感觉不成熟,还有点鸡肋。收到风,东莞有厂家已经开模设计,预计售价199。外观设计,内部功能完会善很多!

网友A:
打印不好应该叫他退钱30啊,不然直接小二介入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220V的鼓风机更有性价比一点。

网友B:
前些日子我买的100W 12万转的成品也就170块钱,若松园艺企业店,跟下面这个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656-1-1.html

网友:
这3d打印也太差了

网友:
打印成这样也来卖

网友:
这个有点贵了,电机这种闲鱼有,电调电机一体的,58,加上电池啥的不会超过1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不好应该叫他退钱30啊,不然直接小二介入

三弟打印就这样的,这种悬空没有那个能打印的完美无缺的。不影响功能就行

网友:
力神21700的电池,10C的,多多上应该在六块多到七块多。话说这个套件做工真一般,价格还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我买的100W 12万转的成品也就170块钱,若松园艺企业店,跟下面这个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 ...

正想说看上去不如这个

网友:
焊CPU了吹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想说看上去不如这个

我之前是看qrut买的,觉得还不错,也买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我买的100W 12万转的成品也就170块钱,若松园艺企业店,跟下面这个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 ...

你这个才是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才是物有所值。

之前看坛友买的,觉得不错,没忍住

网友:
卖二手货,卖洋垃圾的必备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不好应该叫他退钱30啊,不然直接小二介入

咱DIY玩家,一般不会介意这点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我买的100W 12万转的成品也就170块钱,若松园艺企业店,跟下面这个一样的

https://www.mydigit.cn ...

这个成品看着就好很多

楼主:
他店铺里标称电机最大功率2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