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还得问专业:差0.25v影响充电吗?

楼主(2024-04-16):
无绳电话:基座是DC 6.5V工作电压。原先的适配器坏了,替代的三无实测才6.25V。

手柄部分是2.4V镍氢电池供电,实际是两节7号镍氢串联的。说明书写充满时间是13小时。手柄插到基座就是充电,但我充了2天,结果如下:

电池也是新买的。放进去时是2.4v,现在实测2.8V,符合镍氢充满的表征。但电量显示始终只有一格。手柄有时可以工作(背光全亮,可以拨号和操作菜单),有时不能。

差0.25是差在总电压,我不知道分配到手柄电池的充电电压实测是多少。因为插在基座时,手柄后盖是被挡住的。类似这样:

既然能充到2.8V,那说明充电输出至少不低于2.8V吧。

所以各位指教一下,这是谁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影响很大,5.3v的充电器比较5v'的快许多,有那点压差状态就不一样

网友A:
充电器是变压器那种就有影响,开关电源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锂电???

如何实现,电话手柄触点输入是6.5V左右,到电池插头这里2.8v,锂电至少需要4.*v,而且需要保护电路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

所以您的判断 是电池问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是变压器那种就有影响,开关电源没影响

微波接缝,打不开看。价格十元左右,不知会是开关电源否?

网友:
很明显是电池问题,建议自己买好的电池,自己组装

网友:
电池取下用其它充电充满,再放上看看显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