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门锁接入米家

楼主(2024-04-16):
简易版本的米家门锁,用了米家干节点配合个闭锁电机,配合一个5串锂电做电源不拉线了。,过于简单没啥好阐述

开门得劲了,不用从房间噔噔噔穿衣服裤子急急忙忙去开门,掏手机戳戳或者唤醒小爱同学开门就行,问题也有:别人叫小爱同学也能开,所以家里没人时要闭麦

5串的18650 能撑多久还未知,用用没电再充好了,pvc扎带软连接也不影响手动开关锁门

网友:
我曾设想过用排水牵引机做这个,但是懒呀

网友A:
模块用处很大,有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块用处很大,有车吗

同求此开关模块的链接。

网友:
米家干节点?这个怎么得到?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用处很大,有车吗

淘宝搜米家 mesh模块, 低电压合适电池系统。记得要外挂继电器,板载的光耦载流太小1A都过不了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建议把插座改名,如院大门等。

网友:
改造的不 错,挺实 用的

网友:
好想法,最好加个摄像头,看清来人再开门。

网友:
我家是万能遥控版小爱音箱,接了电视、空调、小米温湿度计、小米扫地机器人,本来也像换个小米门锁,可一听您说,随便喊下就能开门,我害怕了

网友B:
成本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多少钱?

几十块,米家开关27 电机15,电池三十几,壳子继电器几块钱的样子

网友:
以前安装使用过,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
在门外面喊,小爱同学开门

网友C:
如果一下子没电了能开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下子没电了能开门不?

软连接,不影响原本所有功能

网友:
好创意,懒人的发明

网友:
这个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块,米家开关27 电机15,电池三十几,壳子继电器几块钱的样子

那不错啊,不影响机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