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拉电容组做电池保护板测试

楼主(2024-04-17):
    有些二次使用的电池保护板,有时不知道电池保护板好坏,轻易装在电池上,万一保护板不行的话损失大了。
    刚开始用10v10000uf电容串联测试,用4.7k电阻限流充电,不限流一下子就充满电了。后面看数据测不出来保护板好坏。放弃这些电容组的使用。
     再继续用3v10f法拉电容做电容组,两个法拉电容串联为一串,可以有6v的耐压。用12v10w的灯泡先把电容组充电到10v左右,从电池保护板B-,B1,B2,B+依次连接上电容组,最后测试保护板正常。
      充电最高电压12.67保护板断电保护,放电到7.83低压保护。由于是0.7a电流放电,7.5v左右保护,电压一下子回升在7.83v。  最后说明均衡电路也是正常的,保护板每串电压都是4.2v左右。
    总结,之前的电池保护板都是带均衡的,有些电池低压损坏了,怀疑是均衡电路损坏,有些板每个均衡电路都在放电,电池组每串电池都完蛋。
    有些电池保护板没有均衡电路的,就算电池坏了,一般都是坏单串,其他串的还有电压。带均衡功能万一控制芯片坏了,全部放电电芯完了。
   普通保护板的发现好多动力电池组的带均衡功能的少,准备把均衡电路都拆下来再用。

网友:
这个思路好,好好学习

网友:
算测试,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