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thing的性能和稳定性似乎都不大好,用什么软件替代Synthing比较好呢?

楼主(2024-04-17):
各位不同电脑上的文件,是如何同步到NAS的?
哪个同步软件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
我用FreeFileSync。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A:
FreeFileSync只能在局域网内使用,Syncthing可以内网穿透,这2个我同时在用,内网穿透现在越来越难用了,之前一直用zerotier one,但是这几年一直不太稳定,前阵子突然正常了几周,这几天又是超大的延时,没法用了,目前只能用Syncthing来做远程的内网穿透文件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FileSync只能在局域网内使用,Syncthing可以内网穿透,这2个我同时在用,内网穿透现在越来越难用了,之 ...

有IPv6公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