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30不充电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4-17):
网友寄修华为Mate30 4G版手机说充不了电不开机,2020年11月份找我修过打电话靠近耳朵不灭屏的故障(之前也在售后修过几次,保修标都还一层叠一层的,当时寄我前在维修店修过进牛奶不开机的问题)

收到坏手机后插充电线无电流,按开关键也无任何反应

拆开后发现有个新的保修标,询问说2022年屏摔坏了又在华为售后换过优惠屏

拆下主板测试相关电路,最后发现UFS存储芯片旁边有电容短路

抠掉怀疑的那颗电容,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

测试抠下的电容,确定是击穿短路了

看看图纸,C1501电容是UFS的VCC供电滤波电容,此网络上共有4颗电容(C1026-4.7uF未拍图),其中2颗4.7uF,因UFS芯片底部有黑胶担心高温焊接爆锡可不用补回C1501

CPU上打上散热硅脂

中框CPU处也打上散热硅脂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好后开机了

插上充电线也能充电

完美修复不开机不充电的问题
网友给我送鸡腿来了,真香!!
END

网友A:
硬件零成本维修,不过人工成本很高吧

网友B:
零件成本不高,关键是技术,得能迅速发现故障。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

网友:
给楼主的技术水平点个赞!

网友:
有四颗电容并联,您怎么怀疑是这一颗。

网友:
高水平技术贴

网友C:
是怎么发现的,外观,还是   一颗一颗测的

网友:
定位故障的速度很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件零成本维修,不过人工成本很高吧

还有机会成本,买这些点位图之类资料好像也不便宜的。

网友:
发财电容
果然名不虚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机会成本,买这些点位图之类资料好像也不便宜的。

对头,对头,不便宜的,看似无成本,实际是有好一些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发现的,外观,还是   一颗一颗测的

看外观啦,坏的电容颜色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零成本维修,不过人工成本很高吧

对头对头,人工成本多,花较多时间找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成本不高,关键是技术,得能迅速发现故障。

无零件成本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