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小米电视蓝牙摇控

楼主(2024-04-17):
故障蓝牙无法正常连接,拆开一看腐蚀严重,清洗干净发现一只丝印为S1的贴片断了一条腿,查询为P沟道场管,猜测是管电源断通的,废板上只找到PNP三极管,换上一试竟然能用。

网友:
多巧,两边就那个地方原件密集,

网友A:
黑板子好看线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板子好看线路吗

一点也不好看。

网友B:
三极管也行?找锉刀磨一下场管,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也行?找锉刀磨一下场管,焊回去

刮了半天,太小了,不好焊啊。

网友C:
请问一下是如何查找元件的正确名称的?是用软体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如何查找元件的正确名称的?是用软体吗?谢谢!!

用淘宝搜索的。

网友:
哎,看照片放大了都眼花,看实物更花了

网友:
思路打开,办法就来。
厉害

网友:
元件小了是不好操作,刮一下焊回去估计不好搞,太小了还怕焊不牢固

网友:
为啥我家的小米遥控器只有一个狗屎芯片,多一个元器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