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6V的手钻充电器(1260600)这个102/1KV电容有何作用

楼主(2024-04-17):
手里有个12V的老锂电手钻,闲置好久了,这两天准备拿出来用一下,拿充电器时发现里面克朗克朗响,就打开看一下,发现里面好几个引脚元件都锈断了,随手拍摄了几张照片!

JX6565

LM358

准备换件修一下,发现手上没有这个电容,请教大家一下,这个电容有什么用,可以用其它容量的代替吗?手上有103/1KV  222/1KV的!

网友:
这电容不装都可以啊

网友:
应该是赫勒赫勒响

网友A:
尖峰吸收电容 ,222/1KV的可以,103的太大了。

网友:
好简陋的充电器

网友:
电容可以不装

网友:
接线,焊接回它就可以。

网友:
感觉好简陋啊

网友:
一般充电器都是密封的,不容易受潮生锈,看样子是从线头那里受潮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才锈的

网友:
居然锈得这么厉害,外壳密封不好

网友:
最近刚淘了一个12.6v-3a的充电器,充手电钻电池的话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
应该都是铁的吧

网友:
不是密封不好啊,是作坊焊接工人没有带手套,加上铁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电容 ,222/1KV的可以,103的太大了。

楼主看错了,那是102 1KV的,刮一下腿用铜丝接上焊回去就行了,LED可以找两枚一红一绿代替。

网友:
这电容是高压地与低压的耦合,耐压平时3k∨,500P左右。

网友:
应该是防尖峰吧。可以不装 的。

网友:
可以不装呀!!!

网友:
引线刮刮上锡还能用,长度不够接线

网友:
板上标记是CY1,应该是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