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一下众仪的毫伏档的偏置电流

楼主(2024-04-17):
一个坛友提及的这个问题,不知这样测对不对

20M的电阻

很容易受到干扰,所以数值不是太稳定

大致算一下:
0.4mv/20M=20pA,大致的偏值电流为20pA
不知对否?

网友:
表的位数不够,显示的0不够多。

网友A:
感觉似乎这样测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似乎这样测不行吧?

怎么说呢?

网友:
这个啥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肯定不行,这电阻误差就比想像中不靠P,而且是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这电阻误差就比想像中不靠P,而且是拧的

我去,哈哈哈

网友C:
测电流不是串联吗

网友:
这样测量看起来是可以的,只是实际上多次测试,会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我用200M高压电阻测试,ZT219的20mV档输入端偏置电流大约是0.5~1pA(显示大约0.100mV~0.200mV)
不过,如果ZT219打到欧姆档再打回mV档,输入端偏置电流会变成-4.4pA左右

网友D:
基本原理没错。如果跳就放屏蔽盒里测。如果非要严格的0V input条件下测需要用补偿法测电流,太麻烦,这点基本上是靠芯片设计保证的,不是检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没错。如果跳就放屏蔽盒里测

老师给讲讲,这么个方法到底测的是什么?利用自身的电路结构特点测量输入阻抗?如果只是简单测量输入阻抗,我一般是用分压法,比如测量运放的输入阻抗,输入串联一个高值电阻,测量两头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原理没错。如果跳就放屏蔽盒里测。如果非要严格的0V input条件下测需要用补偿法测电流,太麻烦,这点基 ...

跳得不是很厉害,人不靠近的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跳得不是很厉害,人不靠近的话

测这个需要结合表的分辨率和偏置电流的大小来综合选择电阻阻值,电阻大了确实容易跳,而且电压也会偏离零点太远,因此不能一味的选择大阻值来提高电流分辨力。
像这次用20M显示出40字,我觉得算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这个需要结合表的分辨率和偏置电流的大小来综合选择电阻阻值,电阻大了确实容易跳,因此不能一味的选择 ...

哈哈,谢谢点评!

网友:
有点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流不是串联吗

测电压有阻值欧母定律就出来电流了。

网友(2024-06-08):
还可以这样测!还真没想过,请问mV档输入阻抗是GΩ级不?是否应考虑它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