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6T 车充,电流太小,有办法扩流吗?

楼主(2024-04-17):
一个LM2576T 车充,标称5V 2A,实际带载能力只有5V,0.8A,

看了一下,电路简洁,外围元件很少

加大了电容,电感和二极管,没有一点作用   ,找一个迷你电感装上去,带载能力竟然一样的

这个和什么有关啊?怎么才能扩流?增加带载能力呢?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输出是可以达到3A的

网友A:
按理来说,LM2576不加散热的情况下,带载能力至少1.5A以上,你试下是否带载测试的时候,输出电压跌落了?按我的经验,电感一定要足够强悍,大电流,大电感量,输出滤波电容按1000uF加入

网友B:
或许只是协议不对。

网友:
限流电阻调整

网友:
买一个带快充功能的车充啊,Qc、PD主流协议都支持。

网友C:
你应该帖原理图的,然后资料里应该有说输出电流调整还和某个电阻有关。
还有就是这玩意效率不高,现在快充的也便宜,自己爱捣鼓,可以在一些卖电子垃圾淘宝店里,几毛或几块钱购入几块裸板玩玩,最好生个心眼,看看有没有包邮的新板子卖,那些垃圾佬一点都不良心,不包好坏的东西,还有邮费,有时一点性价比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来说,LM2576不加散热的情况下,带载能力至少1.5A以上,你试下是否带载测试的时候,输出电压跌落了?按 ...

输入是可调电源12V,5A的,输出5.2V,长时间带载后,电压没有跌落。还是5.2V,0.8A,芯片一点也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只是协议不对。

这个老车充,元件简洁,只是降压而已,应该没有什么协议之类的吧

网友:
从图片看电感没有问题, 换一下二极管 , 输入电容换个新的, 再在IC的电源输入脚加一个0.1uf电容,需要尽量靠近IC

网友:
是否是你负载功率不够,限制了电路的输出?找个额定是5V的负载试试看

网友:
输入电源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帖原理图的,然后资料里应该有说输出电流调整还和某个电阻有关。
还有就是这玩意效率不高,现在快充 ...

找到这个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这板子就别折腾了吧

网友:
网上看,有不少假的LM2596降压芯片,LM2576可能也有假的。找自带过热保护LM2576原装芯片替换,假芯片容易直通烧负载,觉得太贵用其它带保护降压板替代。MP2307也有假的,1A就过热重启保护,原装是3A。

网友:
没有散热,改大电流不要多久就烧了

网友:
这电路板材质看着都。。。。。。咋说呢?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并联一个7805上去,要加散热片,我之前这样搞过,效果不错。

网友:
LM2596有好几种输出电压版本的,你这个是恒定输出5V的那种,还有一种可调电压的;这种恒压的做为电源,还是可以的,做充电器不是太好,毕竟没有什么协议支持,就是输出5V3A,但是在没加散热片或者内部限流限制功能的条件下,电流达不到3A的。

网友:
芯片可能是假的,也许和你本身负载有关,可以用一个假负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