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ADD6800改造思路及可行性分析

楼主(2024-04-17):
这个净水器买了有些年,
本次改造分三步:
1.中水直接排出,不返回水箱
设计是中水又返回水箱,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一直想把中水直接排出,但是苦于找不到拆机教程,前几天无意中发现坛友的帖子飞利浦ADD6800 净水机拆解维修,昨晚直接开干,中水出水管是6mm,用了10mm的变径,家里只有8mm的管子,暂时没有改造,还有一个问题,中水回到水箱的口子是靠弹簧来控制,我想的是用管子对折然后扎带扎死,感觉不是很安全,万一扎带老化就完蛋了,不知道大家没有有好办法

图片来自坛友,这个就是中水排水管

2.增加wifi模块,可以使用app控制查看净水器状态
ADD6800和ADD6811的外观都是相同的,ADD6811有wifi,可以连接app。ADD6811还有检测水杯功能。

3.增加碰杯检测功能,就是只有当检测到有物体时才能出水。

这个是主控板,看到主板有wifi和碰杯检测接口,说明主板已经支持这个功能,只有缺少配件。

wifi接口是四线的,5V,GND,RX,TX,问一下大家这种是不是淘宝买个通用的模块就可以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9&id=561032582269&ns=1&spm=a21n57.1.item.50.390d523cy6kdrf

不知道这种模块可以不?

碰杯接口是三线的,5V,GND,还有一个看不清,好像是RD,下图是淘宝找的,不知道行不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9&id=734693801000&ns=1&spm=a21n57.1.item.15.390d523cy6kdrf&skuId=5250634982640

这种接口有什么名字

从左到右分别是控制接口,wifi接口,灯板接口,碰杯检测接口

请各位坛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中水直排废水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水直排废水量太大

废水还是废滤芯,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B:
要么废水
要么废滤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废水
要么废滤芯的吗

中水回水箱就废滤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废水还是废滤芯,这是一个问题

也不是太废拉,不行可以自己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太废拉,不行可以自己洗

一体的,不可拆解的,怎么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体的,不可拆解的,怎么洗?

拆管路洗呀,不是一体的反冲洗也得拆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管路洗呀,不是一体的反冲洗也得拆管路

打开看看,管路还好

网友(2024-06-24):
中水把里面的管路接出来,把中水底座拆掉就可以了,其他那两个wifi和碰杯检测个人感觉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