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星冰箱电路板,这个uln2003ad能用uln2003adr代替吗?

楼主(2024-04-17):
去宝上找一圈,都是uln2003adr,能代替这个uln2003ad吗?

网友:
感觉都一样吧

网友:
只是个一般功放,不同于普通音频功放,仅仅是作为驱动带负载,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A:
很多情况下 芯片最后一位的T和R分别是Tape和Reel 但是里面的芯片都是一样的
在厂里批量贴片的时候要注意 芯片是没区别的

网友:
都一个型号,通用

网友:
里面是7组达林顿对管,只要是这个型号的都能代换

网友:
只要是真货就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情况下 芯片最后一位的T和R分别是Tape和Reel 但是里面的芯片都是一样的
在厂里批量贴片的时候要注意  ...

专业,高手!

网友:
达林顿对管,能代换

网友:
带r的是不是管脚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