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需要sm2258xt的工具,铭瑄480固态,请各位大佬帮忙

楼主(2024-04-17):
铭瑄480固态,三个颗粒,sm2258xt控制芯片,找不到合适的开卡工具,请各位大佬帮忙,家元太少,请发我邮箱 wfx928@163.com ,谢谢您

网友:
已经发你邮箱

网友A:
这个颗粒是intel的3D MLC,L06b制程,它可以切换成TLC模式,就是L06b切换成B0kb模式。
L06b转B0KB容量是L06b的1.5倍,你这颗粒应该是 02T+64B+32B,也就是(256+64+32)*1.5=528G。

所以,你要选择58XT的L06B制程的量产工具,并且在flash里选择(l06b_b0kb)字样的选项。

如果直接能开过,下面这条请忽略

如果CE分布不对称,你还需要在工具目录下\UFD_MP\Setting.set文件中的 [OPTION] 下面添加 SpecialUnbalanceCas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intel的3D MLC,L06b制程,它可以切换成TLC模式,就是L06b切换成B0kb模式。
L06b转B0KB容量是L06 ...

受教受教,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intel的3D MLC,L06b制程,它可以切换成TLC模式,就是L06b切换成B0kb模式。
L06b转B0KB容量是L06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intel的3D MLC,L06b制程,它可以切换成TLC模式,就是L06b切换成B0kb模式。
L06b转B0KB容量是L06 ...

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intel的3D MLC,L06b制程,它可以切换成TLC模式,就是L06b切换成B0kb模式。
L06b转B0KB容量是L06 ...

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