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不知名的POE交换机,以为是垃圾货,没想到做工还行

楼主(2024-04-17):
在二手平台看到一台POE交换机,没见过的品牌,卖家说是坏的,价格便宜,就买过来玩玩(这是病,得治)
到手一看,铁壳的,份量还不轻。

五口,4口POE

内部结构,一块电源板,一块主板

电源板

主电容两颗400V68uf并联,日系品牌

输出电容似乎也是日系

背面

主控TEA1733

交换机板

交换芯片IP175c

POE控制芯片,型号居然被打磨了,哪位大神能分析一下型号?

根据主板丝印型号查找资料,POE供电为12正,36负,这个是非标吧,怎么接线?水晶头另一端跳线?

网友:
早期的非标poe交换机看样子大量淘汰流出了

网友:
做工的确很好,电容耐压都是双倍数

网友:
内置电源的一般都不会太差的

网友:
这个才百兆啊

网友:
搜索一下。

有几种供电方式:poe、poe+,数据线对供电(又称:Alternative A)1/2、3/6线对,空闲线对供电(又称:Alternative B)4/5、7/8线对,
PoE++供电线序采用全部4个线对(1/2,3/6,4/5,7/8)提供供电。

具体搜索 POE供电协议标准,PoE(遵循IEEE 802.3af标准)、PoE+(遵循IEEE 802.3at标准)、PoE++(遵循IEEE 802.3bt标准)。

网友:
非标的POE不能乱用。

网友:
从内置电源的看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做工的确还行

网友:
能用就好,能用就好!

网友:
这是打算拆件用吗

网友:
电源、盒子都是好东西

网友:
只能拆机零件了,,因为和它匹配的设备没有了吧

网友:
千兆还有意义!

网友:
百兆的,这做工也一般般啊

网友:
做工也能说的过去

网友:
做好散热是关键

网友:
用料不错,就是可惜是百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