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漏保跳闸

楼主(2024-04-17):
家里有一路插座线路,漏保跳闸,是家里的总线和外面进线同时跳闸

但是推上去以后,又能坚持半小时至两小时再跳一次

跳掉的又是家里的漏保和外面进线的漏保一起跳

真特么愁死,会是什么原因呢

家里线路都是埋墙里的暗线

打算先把墙上的插座都拆一遍

难点是在漏保推上以后什么时间跳不知道,以前也有过,时间长的半年跳一次

外面进线的漏保是没多久,供电局来换表顺便换的,想起来那个老的漏保没这么敏感

网友:
检查一下到底是否漏电,还有零火有没有串...

----------------------------------------

网友A:
找个万用表测啊,光愁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万用表测啊,光愁也没用啊。

一个客厅,一个小书房,一个卫生间的插座,等会回家先把插座面板都拆了看看吧,愁的是推闸后不定时跳,烦死了,索性推不上那就好办了

网友:
安全第一。找个专业电工检查一下

网友:
找到漏电原因,防范隐患,你家不会只有一个空开吧?

网友:
零线接地了,看看是哪个设备时不时启动时零线会接地或者破皮接触了外壳!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最难查,先用白摇表试试吧

网友:
零线有可能破皮对地,或者家电有零线对外壳(地)短路,或者暗线里面进水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空开的问题,漏保跳的话,确实要找一下对地短路的地方,也就是找到零线和火线有一根接地了,用测量对地电阻就可以判断,是哪一根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天晴几天就好了。

网友:
接一个500V的兆欧表,家里跳闸空开拆下出线端,一个一个摇。
另外,电表处的空开一般是2级不带漏保的63A空开。不建议同时串联2个漏保,家用漏保都是10MA动作,串联漏保一起跳不可避免。

不要用万用表
不要用万用表
不要用万用表

网友:
先看卫生间,是不是受潮的原因,漏电没达到跳的电流,推上一段时间电流逐渐变大才跳的

网友:
绝缘有问题了

网友:
漏保跳闸是因为漏电,需要仔细检测池内漏电的点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个漏保,在配电箱里面一路一路的测试,缩小故障范围,检查起来就方便很多。

网友:
进线侧火零对换一下,治标或许有效

网友:
看看城阳电工的视频,你这情况应该是厨房、卫生间某处受潮了,潮得轻就没事,潮得狠了就跳漏保

网友:
有一路漏电,就查这一路的插座、用电器啊,只能一个个的排除啊

楼主:
谢谢大家,集思广益,总算排除了,
是一路供电火线,埋墙的,万用表测了一下,不是直通,有电阻。
就近拉了一根火线,不跳了。
下班搞的,没时间买菜做饭了,省下叫电工的钱下了趟馆子。
算了一下发现,自己做菜成本居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