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款不多见的永星数字电视平板室内天线

楼主(2024-04-17):
数字电视平板室内天线,室内用信号不好,主要是发射功率太低了

网友:
我自制了一个环形天线也可以接受地面数字电视。

网友A:
就一块板子??
没有啥任何元件??

网友:
集成度蛮高的

网友:
用铜线弯一个菱形的天线放到外面也有效果的

网友:
挂窗户边效果就会好点儿!

网友:
叠2个双菱就行了现在的数字信号

网友:
俺都好久没看电视了
也不知道演了啥

网友:
以前有做八木天线的帖子

网友:
天线看着不复 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块板子??
没有啥任何元件??

你说那种带放大器的,主要是天线性能,放大器是辅助,这种使用效果不如评论中的2菱天线,大家闭坑

网友:
还真只是一个印板天线,无信号放大,效果不怎么滴吧?

网友:
这有效果吗?

楼主:
你搞个衣服撑,可能效果比这个好

网友:
市面上的地面波天线,和以前的八木天线一样,没啥不同的。

网友:
买一个八木天线

网友(2025-04-29):
有没有尺寸?铜箔的宽度是不是刚好适合频段内的几个波长呀,正在测试环形天线,比用电线做信号好那么一丢丢,这个天线貌似是300Ω的阻抗,输出那个部位像是做阻抗变换用的。目前正准备试制75Ω阻抗的环DTMB天线

网友:
这就是个环形天线啊

网友:
感觉简单到无朋友程度了

网友:
还是要看离信号源距离,远了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