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4BM50.00请问这个是什么主控型号?在慧荣网站找不到

楼主(2024-04-17):
如图,好像在慧荣网站找不到,但是又是SMI的。

网友:
英特尔定制的,用啥都不好使

网友A:
sm2263en,可以换公版,当63xt,或者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63en,可以换公版,当63xt,或者en

您意思是把这个主控买一个2263en换掉? 现在是只读没法写了。

网友:
英特尔定制sm2263en,可以换公版主控开卡,不过现在2263en的工具不多,也可以当2263xt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