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出耗电异常的家用电器?

楼主(2024-04-17):
听说空调或者冰箱,如果制冷剂不够,可能会非常耗电,
真的是这个样子么?

大家家中耗电不正常的时候,都是如何排查找出异常家电的?

网友A:
1、是的
2、用电能宝 或者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用电能宝 或者排除法

电能宝,你说的是功率计么?

网友:
这个,排除法相对简单靠谱

现在家庭主要是很多电器都是待机的了,开机功耗感觉无所谓(在工作呀),待机功耗千差万别,多数大品牌的应该是会很好的(很小乃至可忽略,1W以下),但小杂牌的就不好说了(打牌也不完全排除)

所以,实际需要排查的,是待机功耗

一个最简办法,每次一个电器,待机时都切断电源,再看整体耗电(仪器量或等待足够时间的积累),

直接量待机功耗当然是最快捷的,但需要一定技术和设备

网友:
另外,也可网络查看一下各个电器的参数,有点电器说明书也有,待机功耗

网友B:
像桶装饮水机,都是耗电大户。再是各种电器待机功耗,冰箱,洗机机,微波炉,抽油烟机,电视机,充电器,电饭锅,空调,智能家居产品,我是装修时选用带开关的插座。

网友C:
之前房子用的40瓦的电热水器,换这个房子之后换了个60升的,感觉每个月总要比老房要花更多的电费。后来给热水器接了个功率插座,几天好几十试电就下去了,发现这个60比40升的要费不少电。

网友:
排除法是最省钱的,要准确的就得买几个表了,每个长通电的电器接一个看电能消耗

网友:
单独接功率插座,进行能耗统计

网友:
卡钳卡上     一个一个的电器通电    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房子用的40瓦的电热水器,换这个房子之后换了个60升的,感觉每个月总要比老房要花更多的电费。后来给热 ...

几天要几十度电?每天很多人洗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天要几十度电?每天很多人洗澡么?

烧水本来就费电
而且低于阈值就自动启动
俺热水器上都会搞一个自动的定时插座
每天下班前自动开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桶装饮水机,都是耗电大户。再是各种电器待机功耗,冰箱,洗机机,微波炉,抽油烟机,电视机,充电器,电 ...

装修用的带开关的插座,是什么样子的插座,可否发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用的带开关的插座,是什么样子的插座,可否发图上来?

一般用的最多的就是一开五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天要几十度电?每天很多人洗澡么?

没有很多人洗啊,这大家伙每天都在不停的烧,尤其是容量大,散热也就多,洗一次就要烧好久,剩下的热量都被跑掉了,几天看上下显示了33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很多人洗啊,这大家伙每天都在不停的烧,尤其是容量大,散热也就多,洗一次就要烧好久,剩下的热量都 ...

热水器是电老虎。我家的如果不拔掉整天插着的话一个月能给你干到几百度。所以我现在都是下班回家插上,晚上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水本来就费电
而且低于阈值就自动启动
俺热水器上都会搞一个自动的定时插座

这样一年下来能省很多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用的带开关的插座,是什么样子的插座,可否发图上来?

就是 一开5孔的插座,打开开关插座才有电,最好不要超过2000W,1500W内最好。单个接电饭锅,电水壶开关都可以承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房子用的40瓦的电热水器,换这个房子之后换了个60升的,感觉每个月总要比老房要花更多的电费。后来给热 ...

60升比40升费电?可能是每次用水之后所剩热水比较多,然后白白冷掉了消耗的电能吧?或者恒温使用,温度低了又启动加热,60升的体积大,散热自然就多而费电。
所以用小容积的热水器烧温度高一点的水,用时混冷水到适合温度,剩水少就省电了,尽量不要恒温使用,省下散热损失的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升比40升费电?可能是每次用水之后所剩热水比较多,然后白白冷掉了消耗的电能吧?或者恒温使用,温度低 ...

之前就是觉得40的感觉冬天不够使的,就弄了个60的,结果太大了,50的比较适用我家的情况。当然了,每家的情况不一样,别家的适合功率肯定和我家不一样。现在这个60的,温度搞到50还用不完,剩余的热量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