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英菲克P-M6鼠标加个电容

楼主(2024-04-17):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在京东买了一个英菲克的M6无线鼠标,价格不贵,30块钱,到手后手感还可以,后再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时不时会停顿一下,以为是鼠标没电了,就充了一晚上的电,但还是有这种停顿的情况,就好像突然不工作一样,有时候快速移动的时候,鼠标就突然停了,然后等一秒又可以工作了,想想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鼠标是2.4G无线的,接收器就在桌底下的主机上,应该不存在信号接收问题。所以就拆开研究一下。

鼠标尺寸还行,我的手掌比较大,握着还是比较舒服的。

就底部放接收器的位置两边有螺丝,拧开螺丝就能打开外壳了。

鼠标元器件很少,电池用得是泓力的14500电池,容量500mAh,电池很轻,容量估计虚标。

左右按键很软,按下去没啥声音,主打一个静音,准备买欧姆龙的鼠标按键回来换。

背面的元器件也很少,安卓口进来,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到充电IC,充电IC用的是南麟的XT4052K421MR,这个一个单节线性充电IC,外围电路少,电流不大。为什么要串限流电阻,这个就不清楚用意了。

问题来了,在下方有个U3的LDO,输出3.0V给电路供电,这个U3是富满的SC6206B-3.0V,号称超低功耗待机,这个LDO电路设计是要并一个贴片电容及电解电容,用于滤波,稳压,但为了节约成本,省去了这个100uf的电容,只有一个贴片电容,容值拆下来测了只有1uf,不够用。在用的过程中,电压不够稳定,造成鼠标间歇不动。

手上只有50V100uf的,没有耐压低的,先装一个上去试试。

用了一个上午,鼠标没有再出现过在鼠标移动过程中突然停止不动的现象。说明补焊一个电容上去是有作用的。下一步是更换鼠标的左右按键。

网友A:
我的富勒M65就是有偶尔移动卡顿的现象,耗电比较高,一节南FU能用三个月,后来一个月就没电了,不会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富勒M65就是有偶尔移动卡顿的现象,耗电比较高,一节南FU能用三个月,后来一个月就没电了,不会排查... ...

整个罗技吧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换电池是啥时候了

网友:
能搞懂原理及问题所在的,都是高手。

网友C:
在用的也是一个牌子的便宜货,是电池不耐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充电,两个类似的,一样情况,

电池再不济也不至于撑不到10天啊,原因不知,现在就是没电就插上线当有线的用几小时

网友:
无线电干扰的原因,手机连接WiFi,扫描wifi都干扰

网友:
高手啊,我的一个鼠标也是时不时的断联,关闭电源再打开又好了

网友:
这个牌子鼠标正用一个10多块的,主板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的也是一个牌子的便宜货,是电池不耐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充电,两个类似的,一样情况,

电池再不济也 ...

同型号,改了18650的1000mah的垃圾锂电,大约用半年。应该算重度使用。

网友:
是不是厂妹忘记焊了?

网友:
同型号在用,改了18650,电池仓割掉了。能用半年。
向楼主学习,空了也加个电容上去。

网友:
建议楼主再用久一点来反馈下到底有没有用,思路倒是很有意思

网友:
电容没装,焊锡倒是堆上了

网友:
高手啊,省电还是要罗技,上次装电池都忘记啥时候了。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无线和有线比各有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罗技吧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换电池是啥时候了

罗技低端的也不行,我们单位进的一批罗技M170基本上一年就坏,而且不是按键坏,是移动不了的那种

网友:
不错,原来是板子忘记装电容了

网友:
改电池仓上18650,加电容上去,然后应该就会好很多了,期待后期报导。

网友:
东哥不是可以换新么

网友:
有个同款,回头我也加一个上去看看,平时都扔那里当备用吃灰,家里无线鼠标一大堆,刚才又入了两个罗技的,手感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