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总觉得差点意思,又不知道哪里没对。

楼主(2024-04-17):
松下G1罗德冈75F4.5加尼康M2接圈35-90调焦筒,KR888三头灯。
新改了一套小的柔光罩,拍摄效果总觉得差点什么,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会这个

网友:
可能是构图把,

网友:
我看不出什么门道,就觉着都很哇塞

网友A:
非专业,也不太懂,个人感觉就是,整张片少点其它东西,太单一,如水滴,,,

网友:
国人审美需要意境~~~单图不爽~

网友:
老师的对焦和用光都很不错!
尤其准确对焦方面,这在风光或其他题材可能不是个事,但微距摄影由于其极浅景深,想准确对焦是需要一定功底的。
之所以还差点意思,提个不成熟的个人看法:画面主体(兴趣点)突出性不够,导致画面略显零乱。这只是个人感觉,不一定对,仅供老师参考。

网友B:
打30分还是可以的。我看过几百万张高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专业,也不太懂,个人感觉就是,整张片少点其它东西,太单一,如水滴,,, ...

谢谢指点,我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30分还是可以的。我看过几百万张高清图片

如果是百分制30分有点高了吧?个人认为,10分差不多了。
我总觉得没有我原来单灯那种光的穿透感,光线分布是均匀了。
不知道是柔光罩的问题,还是我灯头位置的问题了。
只有继续测试了。

网友C:
第一张照片,好黄,好漂亮。

网友:
这些挺好的!!!

网友D:
构图有问题吧。这东西需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照片,好黄,好漂亮。

那不是小黄花吗?当然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构图有问题吧。这东西需要学

微距一般是通过剪裁来构图的,我偷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小黄花吗?当然黄

说的非常有道理,小黄花当然黄了。不黄,怎么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