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本宝山Z-203万用表,直流电压测量数值偏大一点!

楼主(2024-04-17):
最近上手一台宝山Z-203老万用表,成色做工都还不错,现在发现直流电压档位测量数值,电压越高误差越大,主板上有四个可调电阻,不知道应该是调节哪一个?

网友:
目测是VR1吧,这里要串一堆分压电阻的,你用万用表测测电阻值有没有正常的
VR2是管交流电的,这里有一堆二极管

网友:
电压偏大先查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直流电压档位测量数值偏大,应该是某个电容失效,好像叫个积分电容吧

网友:
年纪比较大   应该可以校准的

网友:
这个表是哪一年的

网友:
你现在提供的情况还不能确定是要调哪里。
1你测1.5v时,宝山的量程不太对
2你测1.5v和10v是在同一个量程,但误差看起来不成比例,无法判断是0点问题还是比例问题
3没有mv数据,无法判断是电压基准还是分压网络需要调整

网友A:
日本宝山

这个品牌现在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宝山

这个品牌现在还在吗?

日本HOZAN宝山  现在还有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