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手刹拉线左右不一致,如何调整。

楼主(2024-04-17):
长安小货车,最近手刹拉得有点高,准备紧点调低点。爬到车底发现手刹拉线左右不一致。
主拉线可以调节松紧,左右后轮的手刹拉线是固定长度的,不能调节,这种情况还有其他办法调一致吗?

这是松开的状态,

这是拉紧的状态。

网友:
会不会是有一边刹车片磨得太薄了?

网友:
拆后毂,里面有调节螺丝,但是正常是棘轮自动调节的,不用手动干预,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感觉应该在左右后轮那里调

网友:
你刹车皮磨损不一致了!

网友:
后轮鼓刹吧,里面刹车皮摸损不同。

也可能是你换锅轮胎导致刹车皮磨损不一致。

网友:
这个无所谓了。除非没事干可以拆开检查下

网友:
不用管。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看这个结构设计,长短不一样但是拉力是一样的,不放心手刹拉2格,顶起后轮试一下转动阻力是否一样。

网友:
没修过车,但是感觉2楼说的对

网友:
哈哈。老哥是强迫症吧,拉线不一致说明刹车片磨损不一致了,要么把厚的那边那片拿下来打磨一样?

网友:
是不是自动平衡了。

网友:
我劝劝你啊  从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过一样长的问题,因为他没必要一样长的。你是怎么也调整不过来的。别纠结了。

网友:
这个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你看看那个拉索固定的地方特意设计可以转动一定角度的,只要两边能锁紧轮胎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这个结构是自动平衡的。

网友:
自平衡,觉得不顺眼,行程长的去后轮调整下